关于接口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0-05-03):
(无正文)

网友A:
不会造成伤害,但A会偷B的电来运行,特别是低功耗处理器的情况。

楼主:
是不是可以加光电隔离?但不知道有没有多路的器件。

串电阻如何?

给个建议。

网友A:
光电隔离,要看是否是双向的,还有信号速度多少了。串电阻解决不了问题,串大了影响信号质量,串小了没有作用。建议选择串行口来连接,在A不加电的时候,把B与A相连的端口全部设置为输出低电平状态就可以彻底解决偷电问题了。

另外如果你没有功耗方面的考虑,用B机简单地把A机的复位端钳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