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 怎么批量改封装?

楼主(2010-05-03):
(无正文)

网友A:
用筛选条件批量修改就可以了。一个个的改问题也不大,实际的产品里,不会有太多的元件。

楼主:
谁再给指导一下啊...

网友:
批量处理元件
             1)批量设置元件名
                    第1步:Toolsà Annotate…
                    第2步:弹出对话框,选择“?Part”,表示所有未命名的元件
                    第3步:点击确定,可以对所有 未命名的元件进行命名,防止手工 命名出现重名现象。
             2)取消所有元件的命名
                    第1步:Toolsà Annotate…
                    第2步:弹出对话框,选择“Reset Designators”
                    第3步:点击确定,完成
             3)批量设置元件属性(以批量设置所有电阻的封装为例)
                    第1步:双击选择一个电阻,弹 出对话框,在Footprint中输入“0805”
                    第2步:点右下角“Global”,展开对话框,在“Attributes To Match By”输入与这个电阻具 有相同属性的属性名(例如在“Part Type”中输入“10”,表示对当前原理 图中所有值为10的元件的属性进行批量修改),这里我们在“LibRef”中输入“RES2”,表示对所有“Lib Ref”属性为“RES2”  的元件进行批量修改
                    第3步:在“Copy Attributes”中输入要修改的属性,即封装名“0805”
                    第4步:点击确定,弹出消息 框,消息显示对当前原理图批量修改元件的个数

楼主:
5楼的说得不错,谢了啊。

网友B(2012-10-15):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