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0-05-03):
最近用的奥托尼克斯的PR-18-5DN的传感器,用来检测旋转台上的均匀分布的10个位置,每个点上固定一个铁的螺丝用来和传感器接近,现在旋转台运转时出现有时一个点传感器信号端输出两次信号有时是一次,又不像是传感器坏了。简单点说就是一个物体从传感器上方划过,有时传感器会认为是一个物体,有时会认为是两个。

网友A:
1. 传感器的探测距离是否刚好在临界状态。
2. 计算一下最大最小脉冲,可以考虑做个滤波器过滤干扰信号。

网友B:
楼上分析得有道理。
我也认为可能是电磁干扰所致

楼主:
试验出来了,是干扰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