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像缩放问题

楼主(2010-05-03):
1920X1200图像先缩小32倍,在放大32倍,图像会发生什么变化,失真会很严重吗?补充一下,最终图像要在大显示屏上显示。

网友A:
大显示屏有多大?
1920X1200缩小32倍,那就是60X37.5?
60X37.5再放大到1920X1200?那完蛋了。

网友B:
绝对的失真~,你不会是想用这种方法来压缩图片吧?

楼主:
屏幕尺寸大概是30到80寸之间吧,具体要看应用要求了
缩小就是60X37.5
放大后又恢复到1920X1200

我自己想的如果这样做,可能会有问题,也没有机会验证一下

我是想怎么样把32个输入视频信号叠加在一起,经过各种视频效果处理后,然后在分割图像输出每个显示屏
如果要把输入的每路视频要叠加处理的话,肯定要先缩放处理,但经过32倍的缩放处理不太理想的话,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C:
可以缩,但是就不要再放了。

网友D:
巨同意以上意见!!

网友E:
再放大就只能看到马赛克了

网友F:
楼主可以在win 绘图下做个试验,找个大图片,压缩,然后放大,可以看看效果.
咱不差钱.

楼主:
楼上的想**是我前两天想过的想法,但是我是用FPGA来做,在WIN下画图怎么做这个实验?先找个1920X1200的图片先缩小32倍,在放大32倍?用什么样的软件好做些,我也没找到比较好的软件,希望有这样用过的,通知一下,谢了

网友G:
貌似网页三剑客当年使用的 矢量算法 可以完成你这个功能。

具体自己查一下

网友H:
把图片压缩了传输
显示时候再还原
jpeg压缩网上应该有fpga源码

网友I:
LZ大概是要做个视频矩阵,但是缩完了为甚还要放大?
要得到原始大小的图像,并不是只能把缩小的图像放大才行的...走个路子直接取原始大小的视频

网友J(2010-06-10):
总是要保留原来的图像数据的,缩小只是为了象征性的看看嘛!我想不是同一个数据链上缩小成多画面让后选择其中某个再放大吧!

网友K(2011-01-01):
没接触过,不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L:
失真很大的

网友M:
再放大,如果不插值就是马赛克,插值就是模模糊糊的一张图。按照这种比例,应该保留原数据。

网友N(2011-02-27):
肯定会失真,但应该有相应的还原算法,算法的好坏决定失真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