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低通滤波电路设计!

楼主(2010-05-03):
小弟是新手,想设计一个能用一般5号电池供电的二阶巴特沃思低通滤波器,请问有没有推荐的设计?还有,应该用什么型号的运放比较合适?

网友A:
找一个1.5V供电的运放,不过好像不好找哦。如果你的电源能提高到2V的话可以用MCP6001或者MCP6002,它的供电最低能到1.8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可以用多个电池串联吗?

网友B: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