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管脚输出电压不同的原因

楼主(2010-05-03):
如大家所知,大多数单片机的电压一般为3.3V有些又为5V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在两个单片机的管教相连时就要用到电平转换电路,我想知道会不会出现电平不需要转换的情况如5V的输出作为3.3的输入时。谢谢!!!!

网友A:
高--》低肯定要变换电压啦,不然会烧掉IO口。低--》高就不需要变换电压。

网友B:
5V是当年TTL电路的供电标准,3V供电则是后来CMOS工艺的结果,这就是由来。
不同电平标准的IO互联需要进行电平转换,但具体方法跟IO类型有关,弱上拉的5V输出可以直接接3V输入,强上拉的则不行。

楼主:
个人观点单片机绝大多数都是TTL电路,3V的出现是为了减少功耗,三楼的后一句话我觉得有道理但是前一句话我觉得是不对的,因为CMOS对输入管脚是有要求的,不能够悬空的。

网友C:
4楼:
单片机从来没有TTL工艺生产的。
最早的单片机是MCS48系列,已经不是TTL工艺了。
CMOS工艺可以将电阻做到芯片内,形成上拉或下拉,那就允许芯片的输入端悬空了。只不过4000系列和HC系列等没有这样做。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