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实现难度取消“FPGA VGA DVI 项目外包”

楼主(2010-05-03):
使用FPGA、NandFlash组成VGA显示控制系统
项目要求:
    一、因该系统的分辨率和贴图性能要求比较高,可以使用多片NandFlash来存储图片,也可以使用多片SDRAM或DDR来组成帧缓存。受视频DA速度和价格的限制在高分辨率时可以只有DVI输出。但请选用价格适中且采购方便的元件以控制BOM成本。
    二、输出接口为 VGA + DVI。支持640x480、800x600、1024x768、1280x1024、1366x768、1440x900、1600x900、1600x1200、1680x1050、1920x1080等分辨率。颜色位深支持16Bit和24Bit。场频可以定义为60Hz和75Hz。
    三、输入接口支持16\32位PCI(或类SRAM)总线接口和UART串行接口。总线接口速度要求能到66M,UART波特率要求能到4Mbps。
    四、支持从NandFlash中读取图片数据并显示,且在1920x1080分辨率下1920x1080尺寸图片的贴图性能要达到30fps(使用YUV格式图片)。
    五、支持画点、直线、矩形、椭圆、全屏清除、矩形和椭圆填充、矩形和椭圆反色等
    六、支持窗口显示功能,即可定义显示窗口的x、y、z轴位置,所有的显示和绘图命令都对应一个窗口,不能超出窗口范围,也不能覆盖其上层窗口的显示
    七、支持读取任意点的RGB颜色值、分辨率以及刷新率设置、窗口定义等(仅只PCI总线接口,UART串行接口该命令无效)。
    八、支持鼠标指针显示,即可用命令指定鼠标指针的位置和形状索引。并能自定义鼠标指针形状。
    九、支持从PCI总线接口和UART串行接口写入图片数据到NandFlash,NandFlash要能支持小页和大页、SLC和MLC,且有坏块管理机制。

网友A:
20万以上。

网友B:
你要干什么
整台电脑部就得了

网友C:
这个东西,我有哈,
除了椭圆填充之外都有现成的ipcore

网友C:
我说明一下情况,你这个项目,核心技术,是显卡这一块,我这边现成的显卡有以下特性:
1.支持DVI,VGA,TFT,TFP,TDMS,LVDS等接口, 支持多页面,支持各种分辨率,各种刷新率,最高2048×2048@60Hz,32bit
2.DDR2缓存,最高支持ddr2-666MHz,32bit
3.二维填充硬件加速,目前只支持划线和矩形加速(清屏属于矩形填充),矩形填充性能为每秒200整屏,不支持椭圆填充
4.因为带有DDR2缓存,256MByte可以缓存32个帧,使用动态帧切换,贴图性能达到60fps是没问题的(2048X2048分辨率)
5.窗口显示,最多支持32个窗口,原理如上,可在后台绘窗口,用命令切换,类似directX
6.硬件光标(鼠标),最多32个(16x16点阵位图,24位色)光标,也可以8个(32x32点阵位图,24位色)光标,只需要用指针选择用哪个就行了,一个命令就可以指定形状和位置
7.读屏没问题
8.总线支持PCI32bit,66MHz,或者PCI-E gen1,x1,x4,x8

其它的UART,NANDflash等不在这之列,做出来是没问题的,不过时间可能不好安排。

网友A:
ls兄弟的显卡够猛!nb。
加俺的显卡群吧:630571,加的时候说明显卡。大家一起搞点东西,一起赚钱。
里面有关于这个项目的详细讨论,昨天的。
自己去翻翻群的消息记录。

网友A:
有些东西不适合大量公开,就不转贴过来了。

网友D:
这不就是一块 pc机显卡吗!, 找到原厂,要到spec。  二次开发就可以了, 自己写code , 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