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代码里的printf函数到底有啥用?

楼主(2010-05-03):
官方代码里的printf函数到底有啥用?

应该是调试用的!

这玩意怎么显示出来?

我怎么用不上?

多谢指点

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网友A:
串口输出字符串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为了调试,电路板上单独弄个串口连接到电脑上,通过电脑上的串口助手显示出来?

请问楼上这么弄过么?

多谢

网友B:
"printf"是一个格式输出函数而已,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为了调试,电路板上单独弄个串口连接到电脑上,通过电脑上的串口助手显示出来?

请问楼上这么弄过么?

多谢
引用 楼主:

不一定是串口输出,SPI,I2C,USB都可以的
要看你是怎么实现的putchar这个函数

网友D:
串口输出的函数,怎么用应该要看你使用的是什么系列的单片机,好像每个系列的都有点出入,可以参考下单片机的DEMO程序。
这个东西要是需要输到串口的数据不多的话感觉没有这个必要,不清楚的话可以自己构造几个比较简单的串口输出函数。

网友E:
就是个输出函数而已吗!!这有什么好深究的!!

网友F:
printf是少有的C自带的标准函数,只要是C语言的环境都有这个函数,而且参数的意义也一样,不同之处只是有些描述符(比如浮点参数等)没有实现。

楼主:
楼上几位多谢!
请问大家都用这个函数么?我从来不用啊!

6楼的回答似乎沾点边。

我问的是这个函数 的输出内容在哪里显示?

为什么我写代码一般不用这个函数。而官方代码用呢?
你们用不用?

用这个函数有什么好处?

网友G:
请看我的一个正在板块中程序,是用于MODBUS的通讯,正好用到了这个函数。程序模块也是引用的,感觉它可以方便的输出不同的格式,比如显示的模块要求ASC,HEX,BIN时,设定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你说的输出的内容 在哪里能用眼看到?到电脑上么?

网友G:
回楼上,在串口调试助手,或者其它串口接收的程序里都可以“看到”。

网友H:
输出到串口调试助手用得到这个函数吗,我也从来没用过这个函数,好像就是显示用的

网友I:
我刚接触C时就知道它是干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当然知道了啊  但是关键是你在程序中用过么?

网友J:
当然用过了,最常用的做法就是输出到串口,这样跑了long-run就有依据了,不过一般debug时我不用它。
函数printf() 最终是调用了底层的输入/ 输出函数_sys_write() 来实现输出操作的,至于具体的实现,每版代码可能的都不一样,以我用的uv4来说,对于keil自带的demo,_sys_write()调用sendchar(),如(摘自retarget.c):

int _sys_write (FILEHANDLE fh, const U8 *buf, U32 len, int mode) {
  if (fh == STDOUT) {
    for (  ; len; len--) {
      sendchar (*buf++);
    }
    return (0);
  }
}

int sendchar (int ch) {
   if (ch == '\n') {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USART1->DR = '\r';
   }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return (USART1->DR = (ch & 0x1FF));
}

这里,printf的结果都通过串口1输出,你在PC端用超级终端连接,进行简单的设置就可以看到内容了。

楼主(2011-05-09):
现在也用上了 不过是自己写得prin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