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LCD162B-D 帮忙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0-05-03):
弱弱的问一下LCD162B-D REV.A与LCD1602有什么不同之处。哪里能找到相关的Data sheet.谢谢!

网友A:
谷歌一下

网友B:
一般16*2的字符屏通用性很强,有图有真相

楼主:
谢谢!但是谷歌查不到LCD162B-D REV.A这个型号的Datasheet?

网友B:
搞个实物照片上来

网友C:
不同的公司有可能有不同的差别,最好还是知道厂家,找到原厂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