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红外热释电

楼主(2010-05-03):
小弟想做一个热释电的电路,搭个电路没成功,请各位指点一下,图如下

网友A:
这个电路肯定不行的,你是哪个行业的?

楼主:
小弟是学生,请前辈帮忙啊!

网友B:
你看一下BISS0001的资料,应该对你很有帮助。

网友C:
我用BISS0001都没成功 ,哎。

网友C:
BISS0001就是一块信号处理芯片,检测信号上升下降沿跳变,并根据设置做相应的响应和延时处理。

网友B:
BISS0001做热释电很简单啊。

只要按照标准电路做,电源稳定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现想用手上就有的几个集成运放做,不知道行不?还有就是热释电在感应到人体后输出什么样的信号?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D:
lm324是可以的,看附件

网友E:
这要考虑到布局布线的影响,热释电头子出来的信号是很微弱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的帮忙

网友D:
那个电路我们已经出过产品了,灵敏度是可以调节的,要加菲涅尔透镜的,没有透镜,效果会大大降低的,
不过有个问题是,灵敏度太高的话,比较容易受干扰

网友F(2013-08-02):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信号输入端没有隔直电容,直流分量被放大了,所有信号都被淹没了,两级运放前面都加上个隔直电容,10UF左右,估计就能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