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交流220V线路的防雷,零线能看做地线吗?

楼主(2010-05-03):
现在的配电标准是交流380V线路进户都要做重复接地,而后分成N和PE,也即TN-C-S系统。但实际施工中发现很多现场就有N线,或者即使有PE但不接,这种情况下只在L和N上接个压敏电阻就可以防一般的感应雷了吗? 因为如果雷落在N线上,因为N线做过重复接地,雷电流顺N线流到大地了。

网友A:
220V交流电源的感应雷击防护,常用方法在相线、地线之间并上合适的压敏型元件,以吸收限制感应雷击产生的尖峰电压。电源线路防雷效果的好坏完全取决于压敏器件参数的选择和压敏器件工作的可靠性。压敏限幅值的选择是在市电的峰值310V的基础上加上20%的电网波动影响、10%的器件分散性误差和15%的因长期工作造成发热、受潮、元件老化等可靠性因素补偿,一般取值为470V610V。感应雷击等各种尖峰干扰电压都被限制在560V。对于470V以下的电压,压敏器件不动作。普通低压电器设备(机床、电梯、照明、空调等)的工频耐压值一般为交流1500V,而瞬间耐压峰值可达2500V以上,所以560V的电压是十分安全的。对电源口的防护应选择压敏电阻串联GDT气体放电管LT-B8G600L可靠保护解决方案。

楼主:
楼上别光做广告,没回答我的问题啊。我的问题是零线(做过重复接地)能否做防雷地线看待?

网友B:
不行!必须用就近接大地的PE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