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环境中的设备压敏电阻是必须的吗?

楼主(2010-05-03):
我的产品中用了471KD14  压敏电阻经常烧,后用D20 471K能好一些。   看过西门子PLC用的开关电源,发现里面也没有压敏电阻,是不是有别的技术啊?

网友A:
除了安全需要,没有什么是必须的。

D14和D20的主要区别应该是功率容量的差异吧。

别人没用也管用,别人的产品照样可以达到较高的性能指标。
你用了可能也白用,你的产品照样只能是一个较低的性能指标。
但一般都推荐是要用的,从你的描述看,你的471D14都被击坏了,说明你的产品在实际中还是有浪涌电流存在的,别人不用,也许别人使用时的性能指标要求和你不同,也可能别人是使用了别的防止浪涌的保护措施,这需要你自己琢磨、思考、学习和实践。

网友B:
应该说:防护是必须的。
至于用什么方法防护,需要根据情况选择,压敏电阻仅是防护措施之一。

网友C:
防浪涌的措施一定要有,不一定是压敏电阻

楼主:
除了压敏电阻,还有TVS,气体放电管,还有什么呀?

网友A:
除了压敏电阻,还有TVS,气体放电管,还有什么呀?
引用 楼主:

呵呵,如果你在输入端接一个隔离变压器,很多时候也能起到防止一定程度浪涌的效果。

网友D(2013-04-11):
标注一下,学习。我用的明纬的一款开关电源压敏电阻也是经常坏,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