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为W1A ,SOT-23的具体型号

楼主(2010-05-04):
如题!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较大可能是2N3904

〓◆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 高清pdf+书签 ◆〓

网友B(2010-07-02):
W1A   PMBT3904  SOT23  NPN switching transistor ...  PHI

----------------------------------------------------------------
专业反查元器件二三极管IC管体代码(也叫贴片代码,标识,打字,印字,丝印,markingcode,top mark等)的原始型号.为研发、维修、采购提供服务,帮助您节省时间,接更多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