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方波发生电路图原理

楼主(2010-05-04):
请教各位大侠,小弟想问一下次图出来的100khz的方波是怎么计算的,谢谢了

网友A:
计算比较麻烦。
假定振荡已经稳定(上电之后一段时间内是不稳定的)。从比较器输出为零开始,先根据正反馈量计算出同相输入端电位,再计算反相输入端RC电路达到同相输入端电位所需时间,此即输出低电平持续时间。其后比较器翻转,重复同样的计算,但同相输入端电位需要计入上拉电阻影响,反相输入端RC时间常数也有变化,此即高电平持续时间。低电平和高电平持续时间之和是振荡周期,再计算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每次及时回复我的贴!

网友B:
计算只是理论值,关键要调RC参数,用仪器测试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理论和实际相差的是不是很大?

楼主(2011-05-06):
5# jack_shine 要看器件精度的(一年后的我回答一年前的我问的问题):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