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口驱动蜂鸣器

楼主(2010-05-04):
51的P2.7口接8050驱动蜂鸣器,P2.7接5.1K电阻到电源上拉,P2.7接1K电阻到8050的基极,现在发现P2.7拉低后蜂鸣器还响,P2.7口上有0.7V电压,以前用同样电路没有问题,换新批号的89C52问题还是一样,但是老批号的AT89C52没有问题,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先检查硬件,再用示波器看波形
将5.1K和1K电阻分别拿掉再量P2.7电压就能发现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搞定,原来整理的时候把二片坏的放在一起了,用的时候把坏的当好的用了,谢谢关注

网友B:
没有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