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综合分析下我的系统

楼主(2010-05-04):
上图是我的系统,应用于工业现场控制电机。左边虚线内是开关电源和单片机系统,右边是传感器(实际就是个470欧姆的电位器做给定),传感器距离单片机系统距离30米左右。现在的问题是:压敏电阻经常烧, 开关电源芯片时常也被击毁,单片机系统内的所有芯片有时也被全部击毁,现在分析雷击点一是传感器一是电源,请大虾们帮我综合整治下,谁有雷电发生器能做整改更好。
      再有请教各位在系统5V电源地对大地加个几千P的高压电容,电源输入部分共模电感后对大地再加2个几千P的共模电容对感应雷有没有一定效果?

网友A:
这不是雷击。
压敏电阻损坏和开关电源芯片损坏的原因,是工业现场供电经常带有很强的干扰。应该在电源进线处加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