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反馈类型判断的问题

楼主:
请看下面的电路,Rf支路是电压反馈还是电流反馈?是串联反馈还是并联反馈?

网友A(2010-05-04):
电压,串联。

楼主:
多谢!
我现在总结如下,有不正确的,请你指正。
判断电压电流反馈,要看输出回路,看它的反馈量,就看U0假设为0,看反馈信号Uf是否变为0,如果是0,那就是电压反馈,否则是电流反馈。

判断是串联还是并联反馈,看输入回路,反馈的电流(电压)和原来总输入电流(电压)以及静输入电流(电压),看并/串关系来判断。

网友A:
这个,书上都有的。

网友B:
判断准则如下:因为通常我们的电路是电压源供电的,因为这容易实现,如图中的Vcc,这是一个前提。那么负载获得的就认为他是电压信号,如果反馈网络的感应端直接与负载相连,那么就是电压反馈,否则为电流反馈。反馈网络的馈送端如果与信号输入节点直接相连的,那么就是并联反馈,否则是串联反馈。所以图中所示的是电压串联负反馈。具有增大输入阻抗,减小输出阻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