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M8S103F2的AD采样值偏小

楼主(2010-05-04):
STM8S103F2,用于采样电流。电流采样电阻为50毫欧,通过1K及104简单滤波后输入至芯片的AD口。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大约在10~50mV,芯片工作于5.0v,16MHz内部振荡。
调试过程中,发现,芯片采样出来的AD结果比实际值偏小1~2个AD字,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
AD采样模块程序如下:

uint16 GetADResult(void)
{
     uint16    result = 0;
     uint8      i = 0;

     ADC_CSR = 0x00;           // 选择AD转换通道
     ADC_CR1 = 0x62;           //  设置AD转换时钟1/12,连续转换模式
     ADC_CR2 = 0x08;           // 设置数据为右对齐
     ADC_CR3 = 0x00;           // 不使用数据缓冲
     ADC_CR1 |= 0x01;          // 打开AD模块电源
     Delay(200);                     // 延时至少100uS,用于等待采样保持电容充电至稳定
     ADC_CR1 |= 0x01;          // 启动AD转换

     for(i = 0; i < 16; i++)
    {
         ADC_CSR &= 0x7F;
         while(!(ADC_CSR & 0x80));    // 等待AD转换完成
         result += ADC_DRH * 256 + ADC_DRL;
     }
     ADC_CR1 &= 0xFE;
     return result >>4;
}

转换的结果比理论值偏小,但很稳定。请问是否有改善的空间?由于我的系统电流动态范围比较大,不能增大电流采样电阻值,也不能降低芯片工作电源电压。
PCB板以前是采用Microchip以及台系的芯片,只更改了对应的芯片封装,布板上应该没什么问题。滤波电容紧靠芯片引脚
谢谢

网友A:
1)请看看数据手册上标明的误差,是否你得到的结果在此误差范围内?
2)请尝试更换系统中其它器件,比如采样电阻,借以确定不是由于其它器件的误差而导致的偏差。
3)芯片采样出来的AD结果比实际值偏小1~2个AD字,这个结论的参照值是如何得到?即所谓的"理论值"是否准确。

楼主:
感谢版主的回复
1、已查看过数据手册,此偏差的确是在器件的偏差范围内。(数据手册标明的误差为:1.6~3.5LSB @fADC=2MHz)
2、器件误差引起的问题可以排除,见3
3、以50mV为例,先采用万用表测量采样电阻上电压为50mV,芯片工作电源为4.99v,那么理论值应该是:50/4990*1023= 10.25,但是调试过程中,观察AD转换出来的结果为7~8之间,比理论值偏小。

如果按器件的误差来看,的确是正常的。但,由于之前所使用的其它芯片看,一般实际误差都在+/-1LSB之间(数据手册通常标称的也在3LSB)。因此,想看看是否有其它改善的可能。

附:以前用的台系芯片,标称误差也是3LSB,但转换结果偏差一般也在1LSB内。并经过大量量产验证(3kk/y)。

我想这些芯片的AD模块都是采用逐次比较的方式,应该特性差异不会太大吧。由于第一次使用ST的芯片,对芯片特性不了解,故寻求帮助。
再次感谢

楼主:
重新仔细测试了一下,发现是AD的零点失调引起的。
在4.99v电压供电下,当输入的模拟电压<30mV时,采样出来的AD结果均为零。而理论上应该是30*1023/4990=6
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寻求帮助,谢谢

网友B:
AD的精度有这么高吗,6mV?

网友C:
精度肯定是有的,就是这个6mv如何读出

网友A:
请把电路图贴出来。

网友D:
输入经过运放了?, Rain 的阻值最大1.2K

楼主:
电路比较简单,如图
通过调节稳压电源的值,改变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值。并用万用表读数。
今天再测试时,更改系统分频,调节MCU时钟为2MHz,外设时钟为16MHz时,偏差值为3。
当输入电压低于18mV时,所读到的数据均为0,超过20mV以后,可读到AD结果,但均比理论值小3~4
如果MCU时钟也为16MHz,在30mV以下读到的数据均为0,超过30mV,结果比理论值小5~6
由于AD转换过程中,已设置了相应的延时,不清楚为什么更改MCU时钟会影响到AD转换结果。AD转换时钟设置为分频10或16都一样

再次感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A:
ADC时钟的设置是多少MHz?

16MHz/12  ??

网友A:
请把C1去掉试试看。

楼主:
外设时钟为16MHz,分别设置ADC时钟分频为1/8, 1/10, 1/12, 1/18均是一样的结果
数据手册给出来的ADC时钟范围是1~6MHz

楼主:
感谢版主的回复,去掉后,有改善了一些,但是在<16mV以下,转换结果仍然为0

楼主:
分别更改了CPU时钟,以及ADC的时钟,测试结果如下:
ADC转换结果采用64次转换累加的方式
随着CPU时钟降低,AD转换结果变大(设置ADC时,延时采用Delay(2000)是足够的)

现在有两个疑惑:
1、为什么CPU时钟下降会影响到ADC转换结果?
2、为什么在AD输入口上,不能加那个滤波电容?

网友A:
ADC的基本工作原理是使用输入电压对内部电容充电,当内部电容的压降与外部电压相同时,则可以开始进行转换。

CPU时钟下降意味着ADC的时钟频率下降,只要不超出规定的范围,基本上不会对ADC转换结果有太大的影响。

在AD输入口上加那个滤波电容,将会影响对内部电容的充电,所以会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A:
看了一下你的程序,下面这句有问题:
        result += ADC_DRH * 256 + ADC_DRL;

因为你选择的是“数据为右对齐”,按照要求应该先读ADC_DRL,再读ADC_DRH;但是你这样写,不知道编译器会如何生成代码,请最好改成这样:
        result = ADC_DRL;
        result |= ADC_DRH * 256;

这样可以保证读出顺序肯定是正确的。

楼主:
昨天发的图表,Fadc计算有识,Fadc只与Fmaster有关,与Fcpu无关,如附件,橙色区域表示Fadc符合数据手册规定值(1~6MHz),至于ADC_DR的读出顺序,调整后结果是一样的。
1、CPU时钟变化,其实并不影响AD的时钟,但从测试的结果上看,随着CPU时钟的下降,AD转换结果变大,并接近于理论值。
2、至于AD输入引脚的电容,我认为并不会影响ADC内部电容的充电。由于外部的电容远大于ADC内部的保持电容,在ADC未开始工作前,外部电容C1已充电至稳定。在ADC工作时,外部电容可以对内部ADC的保持电容进行充电,从而降低对外部电压源的内阻要求。特别是当外部模拟电压远高于AD参考电压时,通常采用电阻直接分压的方式,如果不加外部电容C1,分压电阻阻值就不能太大,从而增加了额外的电流消耗。
如下图:

楼主:
数据手册上有一段关于ADC部份的描述:

个人感觉,描述中的CAIN,应该是Cadc吧

网友A:
在更改CPU频率时,下面的Delay()函数是否也做了相应的修改?

     ADC_CR1 |= 0x01;          // 打开AD模块电源
     Delay(200);                     // 延时至少100uS,用于等待采样保持电容充电至稳定
     ADC_CR1 |= 0x01;          // 启动AD转换

楼主:
测试的时候,我全部更改为Delay(2000);

void    Delay(uint16 times)
{
         while(times--);
}

此延时在数据手册里面是7uS,我在更改CPU时钟是倒没有再更改延值,统一采用Delay(2000);时间应该是足够长的,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影响AD转换结果吧?

网友A:
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更改CPU时钟,转换结果会有改变,尽管还是在芯片的误差范围内。

为了排除程序时序的影响,你可以尝试不要使用"连续转换模式",而改为"单次转换模式"。

楼主:
感谢回复
单次转换模式也试过了,带缓冲的转换模式也试过了。都是一样的结果

目前的初步结论是:
1、AD引脚外部的电容不能接
2、CPU时钟降至2MHz 会有改善
但是不明白为什么,特别是AD引脚上的那个电容

网友E:
难道是和电容的材质有关。。

网友F:
STM32的ad我是搞了2个月没有搞定。测试量值非常稳定,但就是跟实际值有偏差。后来放弃。

网友F:
如果香主来厦门,当面请教和调试。

网友G(2010-07-30):
AD输入的滤波电容离IO口要近,我之前稍微远了点,结果50mv一下都测不到,挪近了,就很正常了,可以测到5mv

网友H:
按照LZ所说,1LSB对应AD为5mv.18mv以下AD读到为0,即比理论值小3-4LSB(18mv/5mv=3.6),此情况和20mv以上测到的结果一致。AD本身应该不存在问题,原理图上也不存在问题,不知道LZ的PCB上采样电阻的电流流向是如何的?因为流过采样电阻的电流比较大((20~50)mv/50mo=0.4~1A),如此大的电流在PCB上会形成一定的压降(具体要看电流流向),如果MUC的GND和采样电阻的GND之间存在压降,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你所描述的问题。LZ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两个GND之间的电压差,当然一般的万用表无法测试如此小的电压。建议LZ将PCB上的电流流向示意图画出来。有问题可以联系我,QQ:252962384,请注明来历。

网友I:
我觉得楼主这个问题应该是STM8自身的原因。
参考AVR的芯片手册,ADC除了给出最少转换时间外,还给出了15kSPS这个参数。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转换时间小于67us时,AD结果可能达不到给出的精度指标?
实际上在ICCAVR软件中对设置小于67us的AD转换时间会给出一个警告,而且AVR也提供了最大128分频的分频设置,保证了最大24M晶振下69us的转换时间。
翻看STM8的资料,并没有着到这个SPS参数,仅仅给出了最少转换时间,也许我资料看的不够仔细,请香主或知道内幕的说一下。

网友A:
SPS = Samples Per Second 即每秒采样数

ST手册上给出最少转换时间包括采样和转换两部分,这个最少转换时间的倒数不就是SPS吗?

除非最少转换时间的倒数大于SPS,即每次采样转换结束后还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进行下一次的转换,这时就必须同时给出SPS数值;STM8S在每次采样转换结束后不须等待,就可以开始下一次的转换,所以不一定要给出SPS参数。你说呢?

网友I:
AVR资料上给出了最少转换时间(如M8为13us),但另外给出了最高分辨率时采样率为15kSPS。按香主的意思,AVR完全没必要标2个参数啊。所以我认为高速采样是以牺牲精度为代价的。

网友J:
很好的贴子
不知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很想知道结果。
模拟信号的处理一直都是比较头痛的问题

我觉得28楼所说的:“如果MUC的GND和采样电阻的GND之间存在压降,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你所描述的问题。。。。。”很有道理

网友J:
另外,很想知道楼主或诸位大侠,是如何解决STM8S的AD的参考电压稳定性的?
是在其中一路A/D通道上加 了TL431作基准电压?还是另有妙计?

网友J:
顶一下,
坐等高手来

网友K:
我也有过类似经验,ADC的时钟采样频率越低,采样的数值就越大。和楼主的情况相似,但因为采样数据一直都是稳定的,所以倒没在意过,请教中????

网友L(2013-09-08):
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在做这个应该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请各位大神指导指导我

网友M:
学习了,这样的讨论非常好.

网友N(2014-11-29):
太精彩了,小菜前来学习,但是后面怎么没有了啊。。。各位大神不要太监啊。。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