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求教,用角速度计得到的角速度怎样转换成角度?

楼主(2010-05-04):
大概知道是求积分,但是公式是什么?用C语言编写可以吗?

网友A:
大概知道是求积分,但是公式是什么?用C语言编写可以吗?
引用 楼主:

关于第一个问题:就是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关于第二个问题:可以

楼主:
谢谢版主,感觉这个问题很少人回答。
具体在C语言里怎么实现呢?
比方说的采样率是50HZ, T1时刻是起始时间从角速度计得到0度/s, T2时刻10度/s, T3时刻得到18度/s,那么在T3 时刻总的转过角度是多少?
总的转过角度=T2*1/50+ T3*1/50=10*1/50+ 18*1/50= 0.56度
请问这么计算是否正确?可以想象这么计算会带来很大的误差,怎样弥补呢?

网友A:
如果还想提高精度,那么应该:
1、进一步提高采样频率。
2、小数位不要轻易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