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路噪音隔离

楼主(2010-05-04):
能不能通过电子方式对马路噪音进行隔离或衰减?

网友A:
这里存在两个不同的概念——隔离和利用。隔离的话只要将其有效的吸收即可(现成的廉价材料很多),而若不想将其声的机械能白白的耗损成热能,则可考虑采用电能转换的方式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