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基础和时间功耗计算

楼主(2010-05-04):
http://forum.eet-cn.com/BLOG_ARTICLE_3698.HTM

我们先来看看MOS关模型:

Cgs:由源极和沟道区域重叠的电极形成的,其电容值是由实际区域的大小和在不同工作条件下保持恒定。
Cgd:是两个不同作用的结果。第一JFET区域和门电极的重叠,第二是
耗尽区电容(非线性)。等效的Cgd电容是一个Vds电压的函数。
Cds:也是非线性的电容,它是体二极管的结电容,也是和电压相关的。
这些电容都是由Spec上面的Crss,Ciss和Coss决定的。
由于Cgd同时在输入和输出,因此等效值由于 Vds电压要比原来大很多,这个称为米勒效应。
由于SPEC上面的值按照特定的条件下测试得到的,我们在实际应用的时候需要修改Cgd的值。

开启和关断的过程分析:

功耗的计算:
MOSFET 驱动器的功耗包含三部分:
1. 由于MOSFET栅极电容充电和放电产生的功耗。
与MOSFET栅极电容充电和放电有关。这部分功耗通常是最高的,特别在很低的开关频率时。
2. 由于MOSFET 驱动器吸收静态电流而产生的功耗。
高电平时和低电平时的静态功耗。
3. MOSFET 驱动器交越导通(穿通)电流产生的功耗。
由于MOSFET 驱动器交越导通而产生的功耗,通常这也被称为穿通。这是由于输出驱动级的P沟道和N 沟道场效应管(FET)在其导通和截止状态之间切换时同时导通而引起的。

网友A:
这些都是开关电源最需要考虑到的。
xuyiyi不搞贴片机,改开关电源了?

楼主:
谢谢 maychang 顶贴。

我去旧货市场买DIY贴片机上面用的旧步进电机,看到旧的直流伺服电机很便宜,所以想入非非,想顺手牵羊,再搞个廉价的开源DIY直流伺服电机玩玩。

请多关照,有空时多来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B:
真够仔细的  做电源如果都能这样就都能做好了  :)

网友C:
强烈支持老xu,  准备用什么方案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