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硬件I2C没反应

楼主(2010-05-04):
在做完模拟的I2C后,现在改用硬件的I2C,一点反应都没有,在仿真的情况下用示波器检测,就连Start信号也看不到,仿真软件中看到寄存器的值又是正确的,同志们帮忙分析下原因,下面是代码,用的是ST的DEMO和库函数

#define I2C_Speed              35000

void I2cInit(void)
{
/* Optional: put here as example only */
I2C_DeInit();
/* I2C Peripheral Enable */
I2C_Cmd(ENABLE);
/* Apply I2C configuration after enabling it */
I2C_Init(I2C_Speed, 0x88, I2C_DUTYCYCLE_2, I2C_ACK_CURR, I2C_ADDMODE_7BIT, 8);
}

void I2C_EE_BufferRead(u8* pBuffer, u16 ReadAddr, u8 NumByteToRead)
{
    /* While the bus is busy */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BUSBUSY));

  /* Generate start & wait event detection */
    I2C_GenerateSTART(ENABLE);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START_SENT));

  /* Send slave Address in write direction & wait detection event */
    I2C_Send7bitAddress(CP_Add, I2C_DIRECTION_TX);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ADDRESS_ACKED));
    I2C_ClearFlag(I2C_FLAG_ADDRESSSENTMATCHED);

   /* Send Address of first byte to be read & wait event detection */
    //I2C_SendData((u8)(ReadAddr >> 8)); /* MSB */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I2C_SendData((u8)(ReadAddr)); /* LSB */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Send STRAT condition a second time */
  I2C_GenerateSTART(ENABLE);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START_SENT));

  /* Send slave Address in read direction & wait event */
    I2C_Send7bitAddress(CP_Add, I2C_DIRECTION_RX);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ADDRESS_ACKED));
    I2C_ClearFlag(I2C_FLAG_ADDRESSSENTMATCHED);

  /* While there is data to be read */
  while(NumByteToRead)
  {
    if(NumByteToRead == 1)
    {
      /* Disable Acknowledgement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_ACK_NONE);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ENABLE);
    }
    /* Test on EV7 and clear it */
    if(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 Read a byte from the EEPROM */
      *pBuffer = I2C_ReceiveData();
      /* Point to the next location where the byte read will be saved */
      pBuffer++;

      /* Decrement the read bytes counter */
      NumByteToRead--;
    }
  }
  /* Enable Acknowledgement to be ready for another reception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_ACK_CURR);
}

设置I2C频率是35K,非标准的,输入给I2C的频率设为8M,我用的时钟是内部8M的时钟,用I2C这两个口做模拟I2C是可以用的,实在想不明白了

网友A: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ST的I2C好像不能用。

楼主:
我问ST公司的工程师,他说这个例子在他们的DEMO板上读写EEPROM是可以的,我就纳闷勒,太奇怪了

网友B:
ST的I2C不能用??

网友C:
应该不会吧,只是比较不好调

楼主:
有人做过吗?给点意见啊,我都弄好几天了,郁闷得很啦

网友D:
我没用过ST的Demo,但是我用使用内部I2C没有问题,最好你自己看规格书看看相关的寄存器是不是按照程序配置成功。

楼主:
7楼的兄弟,是否可以参考下你的初始化程序呀?

网友E:
是不是你使用了第二复用功能的I2C接口但忘了改选项字节?

楼主:
什么选项字节,没看到啊?

网友F(2010-10-07):
回复 楼主:
我今天终于找出问题了,ST的库没有问题,例程的一个函数有问题

void I2C_EE_ByteWrite(u8 WriteData, u16 WriteAddr)
在写完器件地址后就会死机,在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ADDRESS_ACKED));
后面加上这个就好了
  I2C_ClearFlag(I2C_FLAG_ADDRESSSENTMATCHED);

网友G:
原来是例程的函数有问题

网友H:
学习学习
咱正要弄这个

网友I(2010-11-22):
我也用iic,我也用库,做从iic还可以,做主iic就从来没有看见波形出来过,最后还得用模拟,实在想不明白!!

网友J(2013-10-15):
给你贴一个我读取数字温度传感器ADT7410的程序
/* init i2c */
void Bsp_IIC_Config(void)
{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push-pull high output.2MHz.
CLK->PCKENR1 |= 0x01; //open i2c clk.
I2C_DeInit();

I2C_Init(100000, //100khz.
    0xa0, //address.
    I2C_DUTYCYCLE_2, //50% duty cycle.
    I2C_ACK_CURR,
    I2C_ADDMODE_7BIT,
    16); //16MHz input clock.
}
void IIC_TEMP(void)
{
uint16_t Timeout;

//While the bus is busy,wait it.
Timeout = 0x1000;
while(I2C_GetFlagStatus( I2C_FLAG_BUSBUSY))
{
  if((Timeout--) == 0)
  {
   nop();
  }
}

//Send START condition.
I2C_GenerateSTART(ENABLE);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cleared by reading SR1 then writing to DR)
Timeout = 0x1000;
while(!I2C_CheckEvent(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if((Timeout--) == 0)
  {
   nop();
  }
}
// Send sensor address for write.
I2C_Send7bitAddress( (uint8_t)0x90, I2C_DIRECTION_TX);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Timeout = 0x1000;
while(!I2C_CheckEvent(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if((Timeout--) == 0)
  {
   nop();
  }
}
//Send the register address.
I2C_SendData((uint8_t)0x00);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Timeout = 0x1000;
while(!I2C_CheckEvent(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if((Timeout--) == 0)
  {
   nop();
  }
}
// Send START condition.
I2C_GenerateSTART(ENABLE);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cleared by reading SR1 then writing to DR).
Timeout = 0x1000;
while(!I2C_CheckEvent(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if((Timeout--) == 0)
  {
   nop();
  }
}

// Send sensor address for read
I2C_Send7bitAddress((uint8_t)0x90, I2C_DIRECTION_RX);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Timeout = 0x1000;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if((Timeout--) == 0)
  {
   nop();
  }
}
// Test on EV7 and clear it.
Timeout = 0x1000;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if((Timeout--) == 0)
  {
   nop();
  }
}
// Read temperature high byte from the sensor.
CanTX[1] = I2C_ReceiveData();
// Disable Acknowledgement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_ACK_NONE);
IIC_Delay(1); //at least delay 9*10us.

// Read temperature low byte from the sensor.
CanTX[2] = I2C_ReceiveData();
    // Program the STOP
I2C_GenerateSTOP(ENABLE);

// eable Acknowledgement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_ACK_CURR);

CanTX[0] = 0x35;
CAN_Transmit(0x55a,
     CAN_Id_Standard,
     CAN_RTR_Data,
     3,
     CanTX);
}
/* delay 0.2ms*times */
void IIC_Delay(uint8_t times)
{
volatile uint8_t dly;

while(times--)
{
  for(dly=220; dly>0; dly--);
  for(dly=220; dly>0; dly--);
  for(dly=220; dly>0; dly--);
}
}

网友K(2013-12-05):
我现在也是在做2个单片机的硬件iic通讯,主机发数据后,从机中断接收不到数据,很奇怪,我现在很急,谁帮我看下

网友L:
我以前用硬件IIC也调了几天没调出来。后来改用模拟的就OK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我以前用硬件IIC也调了几天没调出来。后来改用模拟的就OK了。

可是模拟,从机接收怎么模拟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可是模拟,从机接收怎么模拟呢?

IIC的双机通信我没试过,因为简单的双机通信可以用串口,速度快的双机通信能用SPI,感觉IIC用来做双机通信没有什么优势。
IIC我只用来读外接的EEPROM。

网友M:
有这么复杂吗?奇怪

网友N(2014-04-12):
我也有yi wen

网友O(2015-08-20):
引用 网友J:
给你贴一个我读取数字温度传感器ADT7410的程序
/* init i2c */
void Bsp_IIC_Config(void)

请问你这其中的 nop()函数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