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表选IC问题

楼主(2010-05-04):
大家好!

     我想做一款电压表,三位显示,想选一款IC,IC带AD,内部RC振荡,价格比较低,因为我公司需要我款IC量比较大,

网友A:
ICL7106或7107。

楼主:
能写程序的

楼主:
因为7107外围电路有点多

网友A:
还要能写程序?
那就要用单片机了。
带AD的单片机型号多得很。

网友B:
pic的12F508。如果你的量很大,这个料的价格可以做到很低的

网友:
用MCV08A,2元内,跟12F510一样的资源,MICROCHIP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

网友:
MCV08A是目前市场上带A/D最便宜的FLASH工业级单片机,内置4M/8M高精度晶振,8脚小体积,1K程序空间,6个I/O,是MICROCHIP针对中国市场的低价产品。
本数据手册所包含的器件:
• MCV08A
高性能RISC CPU:
• 仅需学习33 条单字指令
• 除程序跳转指令为双周期指令外,其他指令都是单
周期指令。
• 指令宽度为12 位
• 两级深硬件堆栈
• 数据和指令的直接、间接和相对寻址模式
• 数据总线宽度为8 位
• 10 个特殊功能硬件寄存器(MCV08A)
• 工作速度:
- 晶振频率为DC - 8 MHz (MCV08A)
- 指令周期为DC - 500 ns (MCV08A)
单片机的特殊性能:
• 可选的4 或8 MHz 高精度内部振荡器:
- 出厂时精度校准为±1%
• 在线串行编程(In-Circuit Serial
Programming™, ICSP™)
• 支持在线调试(In-Circuit Debugging, ICD)
• 上电复位(Power-on Reset, POR)
• 器件复位定时器(Device Reset Timer, DRT)
- 在INTOSC 和EXTRC 模式下可提供短暂的
DRT 延时(1.125 ms,典型值)
- 在XT 和LP 模式下可提供DRT 延时
(18 ms,典型值)
• 具有专用片上RC 振荡器的看门狗定时器
(Watchdog Timer, WDT),能够可靠工作
• 可编程代码保护
• 复用的MCLR 输入引脚
• I/O 引脚具有可选的内部弱上拉
• 低功耗休眠模式
• 在引脚电平发生变化时从休眠模式唤醒
• 在比较器电平发生变化时从休眠模式唤醒
• 振荡器选项:
- INTOSC:4/8 MHz 高精度内部振荡器
- EXTRC:外部低成本RC 振荡器
- XT:标准的晶振/ 谐振器
- LP:低功耗低频晶振
• 模数(A/D)转换器
- 8位分辩率
- 四路输入通道(一路通道专用于转换内部
0.6V 绝对参考电压)
• 用于直接驱动LED 的高灌/ 拉电流
• 带有8 位可编程预分频器的8 位实时时钟/ 计数器
(TMR0)
低功耗特性/CMOS 技术:
• 工作电流:
- 在2V 和4 MHz 时典型值< 175 μA
• 待机电流:
- 2V时典型值为100 nA
• 低功耗、高速闪存技术:
- 可经受10 万次擦写
- 数据保存时间>40 年
• 全静态设计
• 宽工作电压范围:2.0V 至5.5V
• 宽温度范围:
- 工业级:-40°C 至+85°C
外设特性(MCV08A):
• 6 个I/O 引脚:
- 5个具有独立方向控制的I/O 引脚
- 1个只可输入的引脚

网友C:
12F510内部ad只有8位。

网友C:
既然是12F510为什么要改个名字叫MCV08A?

网友:
选择OKI的低功耗单片机,1.1V可以工作,量大的话,支持裸片出货。

附件是宣传资料。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价格便宜。如果有需要,可以站内短信M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因嘛就是这个片子只有中国有卖,针对中国的低价产品,不能去到外国,所以你在MCHP网站查不到该片的资料。

网友D:
897293874:为什么说是只针对中国市场?有什么特殊情况吗?

网友E(2010-08-04):
经销商打的标,为了能卖个好价,淘宝价比510高。

网友F:
SD3003
引用 网友G:

用过SD3003,蛮好用的

网友H(2018-11-27):
电压表显示IC
这个是我自己写好的
过几天DOME板做好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说是21IC过来的可以
可以免费提供样板
自己出运费
一次只能给一个
12位AD
SOP-16
小数点自动切换
目前测试电压4.5V-30V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5.5cdb42fcOzAndG&id=582537286550&ns=1&abbucket=12#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