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光藕 反馈调节范围可以做到多宽

楼主(2010-05-04):
做一个恒压可调电源,0~30V连续可调节,反馈采用TL431+光藕,不知道能不能做到这么宽的调节范围?请问如果真的可以做到,那么在控制环路的设计上和主变压器的设计上该注意哪些关键点?

网友A:
做不到。
0~30V连续可调节,30除以0是无穷大。

网友B:
应该至少是2.5-30为最大值。

楼主:
哦!那么就按照2.5~30V这个调节范围来看,这么宽的范围在设计环路应该有很多要注意的吧?变压器的范围要调节这么宽,是否也有注意事项?

网友A:
楼主没有说采用何种拓扑,如果是反激,设计上最重要的,不能在电流连续和不连续两种工作状态之间变换。
其它拓扑,电流连续与不连续两种状态最好也不要变换。

网友C:
我很奇怪 为什么电源中的反馈广泛使用431+光耦呢? 这个电路除了便宜外,性能比较糟糕。特别是输出电压范围要求调节较宽的时候。

网友C:
431+光耦中 431作为一个局部比较器或者放大倍数很大的误差放大器 给稳定性带来不好的影响  我感觉用廉价的光耦+运放 搭一个线性隔离放大 比这个好

网友A:
6楼7楼:
能否说说你的感觉依据是什么?

楼主:
斑竹,俺想用的拓扑是半桥LLC或者传统的半桥硬开关?LLC如果到时权衡比较后没把握就放弃,用硬开关.初步打算是这样.那么该怎么样来处理以上的问题

5# may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