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30 产品选型指南上UART的问题

楼主(2010-05-04):
NUC130 产品选型指南上标着UART 有3个通道,而数据手册里所有的芯片只有2个通道,请问到底是2个还是3个通道!

网友A:
只能按数据手册里的试验看看,也许还有其他的收获。

楼主:
芯片还在天上飞,只能看手册。

网友B:
3个通道,最新规格书上有说明的

网友C(2010-06-26):
最新规格书什么时候出的?能给我一份吗

网友D:
最新规格书,你可以找我索取了:xiaoyu530_1995@hotmail.com

网友E:
最近拿到了MO开发板.高兴一下.

网友D:
恭喜LS的老兄拿到M0的开发板了

网友F:
以芯片手册为准,一般都是参照芯片手册,说的清楚点

网友G(2011-10-28):
:)路过看看.新唐应该还不错

网友H:
从规格书上看,NUC130 当然是 3 个。
我的数据手册也说2个,我想要不在乱写,要不版本太早,或者还没有更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