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恒流源如何实现恒流?

楼主:
如图:帮忙解释一下如何实现恒流的

楼主(2010-05-04):
我的理解是:
Q2的 ce电压不变,R3上电流不变,即R3上的电压不变,所以Q2的基极电压不变,Q1的基极电压不变,基极电流不变,所以Ic电流不变。

网友A:
我看着象比例电流源
(Vcc-Vbe)/(R2+R3)*R2/R1.
从上式看,如果电源电压发生变化,输出电流也会发生变化。只有前面电源是恒压源,两个三极管匹配并且热耦合使用。才能保证电流不变。Q2的 ce电压不变是消除厄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