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用过霍尔型集成电路

楼主(2010-05-04):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D)[3WP%7DHT7N%60@T3%60[~LW@(K.jpg ,有哪位大侠用过霍尔型集成电路的,可否帮我推荐一种霍尔芯片配在上面的电路中,要求探测灵敏度高并且右边的接口直接接单片机,感激感激大侠!

楼主:
左上角接霍尔集成电路,四只脚的,谢谢!

楼主:
能否分析一下电路,谢谢

网友A:
第二级的R4有什么作用??是不是可以取消

网友B:
关注一下...
前不久我自己拆了一个小功率电机, 没有MCU,只是一个4PIN和5PIN的芯片,连接方式和你画的很象.
我一开始也怀疑是霍尔和运放级联,但是贴片看不清型号.

楼主:
是啊,在一个传感器上面下下来得,型号看不见了,有谁知道得告诉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