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的5脚VREF,一般怎么接

楼主(2010-05-04):
vr, AD
AD620的5脚VREF,一般怎么接

网友A:
接地——作为输出的地参考点。

网友B:
可以接参考电压源,也可以接地.
但必须是低阻源.

网友C:
能不能直接用电阻分压的参考电压源?还是要一个运放来缓冲一下?

网友B:
ref脚的输入阻抗在10K左右,怎么做随便.

网友D:
VREF通常用来平移输出电平,指定输出“零点”。

网友D:
当然,控制这个零点的电路,要稳定,要低阻抗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C:
六楼说:ref脚的输入阻抗在10K左右,怎么做随便
8楼说:当然,控制这个零点的电路,要稳定,要低阻抗
====================
哪个是对的?

网友E:
电阻分压的话就用OP做一下阻抗变换,当然,你需要考虑到OP的温度影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也许都没错吧,除了随便。

网友B:
外部电路其实很随意,但要匹配10K的输入阻抗.

网友C:
外部电路其实很随意,但要匹配10K的输入阻抗.
引用 网友B:

我用分立运放搭的三运放差分电路,对这个电压偏执的电路要求比较高,直接电阻分压根本不行.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F(2010-07-31):
如果用TL431给Ref端提供参考电压源是否好一些呢? 还是像datasheet那样用电阻分压加跟随器来做好?

网友G:
当然是用TL431好了!低阻而且稳定!

网友F:
当然是用TL431好了!低阻而且稳定!
引用 网友G:

多谢楼上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