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Altium Designer老手们给点建议

楼主(2010-05-04):
小弟刚开始学altium designer,现在只是知道了一些基础的操作,请老手们给些提高的具体建议,或者推荐一些比较好的教材。谢谢。

网友A:
你现在先尝试画个图,画个板子什么的,就画最简单的,比如51的最小系统啊什么的,练练就好了!

网友B:
推荐看一下郭天祥的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郭天祥的视频已经都看完了

网友C:
关键还是自己找些项目来独立画,才能不断碰到问题,不断想办法解决,才会有所收获。单单跟着教程一步一步走,也就刚开始熟悉一下过程和基本操作有用,跟过一次知道了,多做没啥意义了。

另外很多操作其实就是熟能生巧,关键在熟,而不是会。

网友D:
多实践,碰到问题后多google

网友E:
最多的还是靠实践,不懂的就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