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手册中系统时钟分频的问题

楼主(2010-05-04):
请问在NUC1xxBSP_v111中的
NUC1xx.h中有CLKSEL2寄存器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I2S_S:2;
    __IO uint32_t  FRQDIV_S:2;
    __IO uint32_t  PWM45_S:2;
    __IO uint32_t  PWM67_S:2;
    __I  uint32_t  RESERVE:24;
} SYSCLK_CLKSEL2_T;
数据手册中没找不到CLKSEL2的寄存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寄存器。

在NUC1xxBSP的例程的头文件中是没有CLKSEL2的!!!!

网友A:
应该是高端IC上的,PWM67都出来了

网友B:
有定義CLKSEL2,datasheet請去新唐網頁下載吧

网友C(2010-06-28):
这个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