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0-05-04):
怎么让四相六线步进电机只转过一个步进角?
如果是四相六线的步进电机只转一个步进角电路怎么接?
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你是用驱动器还是直接自己弄的驱动电路啊?
用驱动器的话,给一个脉冲就好了,接法看说明书啊=。=
自己弄的驱动电路话,就按相通电完成一次循环就是一步,找本步进电机的书看看。

网友B:
给一脉冲不就行了?

楼主:
要用什么驱动器?

网友C:
直接买现成的步进驱动器嘛.白山,ADTECH,运控

楼主:
用ULN2003驱动器能实现步进电机只转一个步进角吗?
要怎么编程呢?

网友:
如:四个脚分别借单片机P1^0,P1^1,P1^2,P1^3,按照你的接法,可以是四拍,八拍输出。八拍如:0001,0011,0010,0110,0100,1100,1000,1001;

楼主:
八拍是不是转360只要8次?

网友:
不是 ,电机有数据给你的,如有1.8度的,八拍驱动就是每个脉冲0.9度。400脉冲一圈。网上有好多这样的介绍,你自己搜搜吧

楼主:
谢谢了!
那怎么让步进电机一次只转18°?
用什么驱动?  怎么编程?

网友D:
我也正在做这个

网友D:
汽车仪表盘的指针控制

网友:
如:1.8度电机,八拍控制,简单驱动用ULN2003。想走18度,循环发送脉冲20次即可,脉冲频率就是电机速度,注意加减速,你自己看这个论坛有个步进电机的基础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