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安川伺服电机的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0-05-04):
型号:
SGMJV-04AAA61
SGMJV-08AAA61
可知道它们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
给的说明书好像没有
谢谢啦!

网友:
晕死了,把电子齿轮比搞清楚了再来慢慢动手吧

楼主:
你说的电子齿数比我知道一点
我用的丝杠导程是4mm
在控制卡的专用软件里可以设定电机旋转一周输出的脉冲数a
这个a是由电机决定
我在电脑界面上是用VB控制的
想在VB上写入b=4mm电机就转动一周
控制卡根据b自动计算和输出脉冲数给伺服单元
当我写入b=4mm
电机确实转动了一点(没到一周)
a=2048(自己随便写的)
我就想知道它旋转一周需要的脉冲数a是多少
然后再在控制卡专用软件里设定
只要在VB界面上写入c
电机就移动cmm
出厂默认电子齿数比是4
我想应该不用设定电子齿数比了吧
需要的脉冲数控制卡不是帮我算好了吗?

网友A:
1.你要知道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多少.电机轴转1圈就出多少个脉冲(3相编码器的话,自己看下原理).
2.要知道减速比.
那么编码器分辨率*减速比就是轮子转1圈的脉冲数.如果是3相编码器,一般用的是4倍边沿计数法,那么就再除以4

网友B:
在哪买的电机 就问谁去啊
找他们要用户手册,光拿个选型手册啥也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