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PCB MARK点是否正确

楼主(2010-05-04):
以前未接触过自动贴片加工,现在想自动焊接,听说需要MARK点,网上查了下,需要在对角线上步一对MARK点,请教必须是严格的PCB的对角线上吗?没地了怎么办,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这样放置MARK点可以不?如图,未在对角线上直径1.5的圆形焊盘(无内径

网友A:
不见得严格对角,越接近对角越准确,右下角的被丝印层遮挡,不行,往右下移一点

楼主:
不是啊,我所有的贴片元器件都在底层啊,底层没有挡住啊。顶层几个直插的我手工焊呗。您看呢?我们没自动加工过,汗

网友B:
mark点周围最好不要有丝印、焊盘、过孔、导线、覆铜、阻焊,以免影响识别定位。
最佳的效果是拿起板子来,能够看到透光的圆圈……

网友C:
LS,没有拼版的话是不是可以省略MARK点?

网友C:
我之前做的板子没有MARK点也加工回来了,呵呵。不知道SMT那边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取代MARK点。

网友D:
同问,没有MARK点能生产么或有什么影响?

网友B:
我之前做的板子没有MARK点也加工回来了,呵呵。不知道SMT那边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取代MARK点。
引用 网友C:

如果板子少,人家可以拿焊盘定位+微调。只要没有焊盘密集的集成电路,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
正式批量生产的话,没有mark点,人家可以拒单的。

网友E:
敷铜安全间距太小了……

楼主:
晕,俺的覆铜间距定义是16mil啊,还不行吗?

楼主:
透光的圆圈是啥意思?不会说打个通孔做MARK点吧

网友F:
11楼,就是光线通过MARK电反射回来

网友G:
发个mark点设计规范

网友F:
LZ看看这个,申明:转自T叔

楼主:
哇哈哈哈,我在弄这个MARK点之前就先学习这篇**了,从网上搜索的,非常感谢zhjun和jiabin1024,谢谢大家的热心

网友H:
估计没事,以前看别人板子太急,没放mark点一样量产了。

网友I:
其实啊  这个点在做的时候只要你的坐标是从PCB里面倒出来的  那就绝对没有问题的  除非很大的芯片  别的没有要求的   PCB里面倒出来的坐标不是一般的准  我们做都不要M点的

网友J:
加工艺边,把mark 点加工艺边上面,就是浪费一点pcb板材,做多了成本会高点,就不会影响板子了

网友K:
不是为了加mark而加工艺边

网友L:
正在PCB学习中,又学了一招,TKS

网友M:
对,加1.5mm的板边

网友M:
5mm的板边

网友N:
我画的板子从来没有mark点,公司以前的板子倒是都有;据说是以前加工厂技术受限必须加mark,现在可以随便拿一焊盘当mark点,所以不加也没事。

楼主:
哎,看不大懂的说

网友O:
MARK是用来定位的。
SMT在贴元件前,(每取一次物料,就得定一次位,再贴掉当前物料)
要先用摄像机抓MARK点,
再通过这个MARK点来计算每个元件的坐标
(MARK也就是坐标原点的意思)
为了定位准确,
MARK点要清析明显,不能过大(多小我就不知了)
以方便摄像机识别。

精度高的贴片机,
并不需要每个IC/BGA都有MARK。
视板的大小,在一定间距/合适位置有MARK就行了。
(以非高密度IC脚/BALL的BGA为主)

大概的要点是:
1.整块板要有MARK-------有时候也可以用0603/0402的元件脚为MARK,不建议使用。
2.在精度允许的半径内要有MARK
3.密度越高的元件,附近要有MARK
4.MARK的位置标准化-----对角点的MARK,因为坐标就是走对角线的。
5.MARK旁边不要有与MARK相同特性的点----摄像机能识别的特性,最好是旁边都是与之相反特性的(如MARK旁边不上绿油,这样就不反光了)。

网友P:
我之前做的板子没有MARK点也加工回来了,呵呵。不知道SMT那边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取代MARK点。
引用 网友C:

没做MARK点,厂家会自己选一个过孔或定位孔,除非密度很大的板,一般来说,没必要做,这就像一个技术知识一样,书本理论上肯定是有用的,但实际应用并不是必要的

网友Q:
取经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