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解释一下右边三极管的作用吗?

楼主(2010-05-04):
能解释一下右边三极管的作用吗?

网友A:
电压反馈

楼主:
是电压反馈吗?能说明一下其中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B:
Q1用于限制输出电流。
当那三支并联电阻上电压降超过Q1发射结导通电压时,Q1出现集电极电流,使光耦一次电流增加,PWM脉宽减少,从而降低输出电压,限制输出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三个电阻的电压怎么会变呢?并联在 一条导线上面,电压怎么会变化呢?难道是上面的电容的作用?谢谢您

楼主:
这个是电流反馈还是电压反馈啊?我看好像是电压反馈的

网友B:
  1. 并联在 一条导线上面
你错就错在这里,三个电阻何曾并联在一条导线上?明明是串联在输出回路里。

三个并联的5.6欧电阻上的电压等于电源输出电流乘以电阻值(1.87欧),这是欧姆定律。
输出电流增加,三个电阻上电压自然也增加。
R2、光耦一次和ZD1这条支路,与输出并联,是电压反馈。
三个电阻支路,与输出串联,是电流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肯定是错了,但是我的电路分析功底还不到位,你所说的回路是R2--光耦--三极管--三个电阻?还是C5--三个电阻是一个回路呢?谢谢你了!

网友B:
R2、光耦一次(发光管)、ZD1是一条支路,该支路与负载(!)并联。
三个5.6欧电阻并联是一条支路,该支路与负载(!)串联。

网友C:
这个叫CCCV电源,恒压+恒流,一般用来驱动led,三极管周围那一对元件是用来恒流的

网友D:
maychang分析得太有道理了,Q也起到保护作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计算输入电容,我在书上看到的单端反激计算公式,但是我们的工程师给我否决了,我想问一下这个输入电容怎么计算的?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公式是这样的,图片上面的,u-min是交流电压的最小值,U-Imin是直流电压最小值

楼主:
还有经过整流滤波以后的直流后的电压怎么计算啊,如果现在要选mose管的话,要给他钳位保护电路,那初级线圈的漏感产生的峰值怎么计算啊?谢谢你了

楼主:
计算输入电容的公式太多了,看的我眼花缭乱,我都 不知道用哪个公式计算了,能给我提供一个公式吗?

网友E:
过流保护吧

网友F:
应该是恒压恒流作用的。
R4.R5.R6三个电阻串联在输出回路,对输出电流进行采样。
当电流增加的时候,采样电压增加,Q1导通更多一点,使流过光耦发光测的电流大一点,进而控制输出电压降低一点,输出电流也相应降低一点。
当输出电流减小的时候,同样的道理,使输出电压升高一点,输出电流增大一点,维持输出电压和电流的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