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点这样放行吗?

楼主(2010-05-04):
以前未接触过自动贴片加工,现在想自动焊接,听说需要MARK点,网上查了下,需要在对角线上步一对MARK点,请教必须是严格的PCB的对角线上吗?没地了怎么办,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这样放置MARK点可以不?如图,未在对角线上直径1.5的圆形焊盘(无内径)

网友A:
放错咯!

1.需要是表面焊盘,直径0.75到1mm,具体要求咨询你的加工商
2.不一定要对角线,但最好在这个趋势上,推荐放成直角三角形
4.周围不要有干扰,比如跟MARK长得像的物体,右边那个已经到丝印上了,所以不对
5.周围一圈不要绿油,可以通过锡膏层来让位
6.实在要放在地上,地中间要让一块出来,你旁边画的那个圈没有意义

楼主:
谢谢。
1、我看晚上的资料是大于1,1-3毫米的不带孔的那种焊盘
2、非常感谢。
4、我顶层不做贴片加工,贴片的都在底层,顶层几个贴片的,手工焊吧。所以顶层碰着那丝印层没事吧
5、我那圈画的是一圈底层线条,为了放置大面积铜箔可以不包住这个MARK点,放完地网后就把这个圈删了
6、道理如上
非常感谢您啊

网友B:
简单的板子不需要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