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碰到一个CAN的怪问题

楼主(2010-05-05):
电路嘛,看波形好好的,可是,通讯就是不通。不过,怪事就这样给发现了:只要我将示波器的表笔卡到时钟线上,一小会就通,拿开就不通了。从示波器上看,通与不通,返回信号闪过的时间长短有些区别。通的话,闪过的时间长一点,不然就知一点。

这个电路平时是能正常工作的。上月21日雷击过后检修时发现有这样的现象。当然,该换的元件我也换了。

网友A:
什么时钟线?

网友B:
电压不匹配

网友C:
示波器上有小电容的,测试俩脚加上102电容试试

网友D:
电容原来就有,20pF。
但还应说明:电路用的是钟振,而不是晶振,----这个地方的电容到底起什么作用,我不清楚。另外,所用的控制器是SJA1000。

网友E:
SJA1000T手册好像要求用15pF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