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串口通讯时钟精度问题

楼主(2010-05-05):
异步串口通讯,时钟精度(误差)有什么严格要求?一般误差控制在多少范围内?
2片SH79F081通讯(单线通讯,共用电源线),如果使用内部时钟(规格书中表明
误差范围±3%)能行得通吗?谢谢

网友A:
通讯速率和精度没有必然关系。2片SH79F081通讯, 误差范围±3%行不通。因为一颗有可能为+3%,一颗为-3%,就有可能通讯不上。

网友B:
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不要用UART, 用别的,SPI?

楼主:
不能用SPI,两个芯片之间距离有50米,只有2根线连接在一起,其中一根为地线,另一根是电源线兼信号传输。我想,可以采用先送一个时钟信号稍作延时后再送出数据,模拟DS18B20的通讯方式,应该可以。

网友C:
嗯,可以试试

网友A:
不能用SPI,两个芯片之间距离有50米,只有2根线连接在一起,其中一根为地线,另一根是电源线兼信号传输。我想,可以采用先送一个时钟信号稍作延时后再送出数据,模拟DS18B20的通讯方式,应该可以。 ...
引用 楼主:

只有两根线,好像不行吧,电源线很难分高低的吧。最起码3根,VDD, GND, SIGNAL
你的距离这么长,单单用5V的通讯,我觉得不一定行

楼主:
电源是12V的,两个板上都有7805稳压,远端供电在板上还有个二极管防止通讯时拉低电压,主板上有电阻、三极管等串在12V线线路上,以保证信号检测灵敏、5V稳定、数据传送低电平时不至于短路12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