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电路输出电容用MLCC电容不能工作

楼主(2010-05-05):
一个boost电路,刚开始用输出电容用5个10uF的MLCC X7R电容怎么都不能输出,但改成1个47uF的铝电解电容+1个10uF的MLCC电容就能输出了。输出电容的ESR不是越低越好么?是这个芯片反映太慢了而失控了?

网友A:
方便的话,是否可把图发上来

MLCC X7R陶瓷芯片的吧,并不是 ESR越小越好的,需要一个平衡!

网友B:
利用滞回特性做电压反馈的DC/DC芯片,输出电容的ESR不能太低。

楼主(2010-07-09):
同样是陶瓷电容的问题,buck DC-DC电路, 输入16V,输出5V/1A, 输出电容用两个10uF陶瓷电容,输出电压无法稳定,纹波电压3V。。。。而去掉1个10uF陶瓷电容,改用10uF电解电容,则输出电压稳定,纹波电压50mV以下. 芯片是MAX8547

网友C(2019-02-23):
集成调控电路对电路布局敏感,你的取样点离负载(电容组)太远了吧?

网友C:
还有,陶瓷电容有压电效应,boost 是脉冲电路,负载电容是吃脉冲储电的,有压电效应自然对取样精度有影响,不过,导致系统停摆理应没甚可能。

网友D:
MLCC更接近与理想电容模型,电解电容具备较大的ESR和ESL,两者在同一个电路里面功率级环路特性就不一样了,不能用同一套环路参数,修改环路使环路稳定即可。以前有做过类似的实验,同样的电容容量修改环路参数后输出效果一样。

网友E:
陶瓷电容容量不是个稳定的数,随电压减小的。

网友F:
不能输出?  电路完全不动作?

网友G:
你说的规格书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