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琢磨的无线供电成了

楼主(2010-05-05):
最近想做个LED旋转屏,看到网上有无线供电方式,可没有原理图,参考了一些资料,然后自己做了很多实验,终于可以了。。。。
下面是实验图片,请大家指点!

晚上拍了个短视频大家可以看下无线供电驱动的流水灯实验 。。

网友A:
无线供电就是个原次级离的比较远的变压器,   也是通的高频电流, 跟收广播一样,要谐振才有效率.

楼主:
用了一个555振荡电路驱动一个大功率开关管,振荡频率大概80KHZ左右,接收端有一个小桥整流再用7805稳压后供后级电路,请大家看看我这个行不行!

网友B:
两个电感最大距离有多远,稳定吗?

网友C:
传输的电流有多大?几十mA?传输电流跟距离有关系吗?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可以驱动STC11L 3V的片子,电流有18MA左右。供电距离1CM内,还是很稳定的!

楼主:
这个是要通过高频振荡才能把电能幅幅射出去的,有的说要300KHZ的频率,我用了100左右

网友B:
我记得这个很早就有人做过,但是这种做法不被别人利用,因为效率太低了,上次2008年麻省理工的有人做出来70%效率的,已经很了不起了

网友D:
呵呵
是不是和电磁炉类似

网友B:
应该不是吧,电磁炉那个是通过改变磁场,使到原子碰撞产生热,这个是改变磁场使那边产生电流,我也不清楚,哈哈,有没有测过效率有多高啊?

楼主:
暂时还没条件测试,只是能达到自己的使用要求即可,更深入的研究不去做

楼主:
没去做,刚才打错字了,呵

网友E:
厉害!贴个原理图吧?再就是图片内容加个注解就更好了。好贴!

楼主:
原理就是一个555多谐振荡器,由第三3脚输出一个100KHZ的方波,然后去推动一个功率三极管把电能以电磁的形式调制到线圈上,在次级线圈上感应产生一个交流,再通过整流滤波稳压后就可以给后面的电路了,我主要是想做一个旋转的流水灯类的小东西,所需的电流不是很大,这个也是参考了网上别人的做法。。。可能说的不是很准确,请大家指点!

楼主:
简单的实验的话,可以用一个8050的三极管,可以点一个LED灯,但三极管发热很大!另外距离在1CM内接收能量最大,随着距离增加能量接收会急剧下降!

网友F:
哇,没做过,不会啊。顶一下!

网友A:
这个,给金鱼缸彩灯供电,给牙刷充电,给鼠标充电还是不错.

楼主:
还是受发射距离的限制,这个不能超过1CM以上啦

网友G:
回复 网友D:

不是,电磁炉是电涡流效应。这个是高频变压器

网友C:
距离受限制,实用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H:
你这个效率有20%没有?

网友I:
呵呵,关注这个!

如果能把电流做到100ma以上就好了。

楼主:
效率没有测过,只能说达到我的使用要求了,能带一片单片机,完成一个流水灯的小制作。对了,还是看了程序匠人的那个旋转时钟,真的是做的太好,很想仿一个,就琢磨这个供电的问题。只是PIC的片子不熟悉,想用STC的做!

网友J:
为什么要用无线电供电呢?而且距离那么短!效率又不高!要是是因为想隔离的话,我想可以想其他办法!电磁辐射对人体不好哟!O(∩_∩)O~

网友K:
以前在学校时候同学设计的那个距离比你这个远,至少两CM,功率比你这个大,驱动十来个LED。

网友K:
是用c程序控制。

网友L:
记得坛子里有麻省理工的那个远距离供电的帖子,好像原理不怎么复杂

楼主:
恩,感谢大家的关注,这个只是一个实验,具体应用还得再改进!整体还是感觉效率很低,驱动电流不大,如果单片机全速运行还显力不从心。。。。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具体实现电路还请拿出来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M:
可以去测一下效率

网友N:
楼主做的这个东东
给了我一些启发
谢谢了

网友O:
08年电子竞赛就有一题:无线供电同时传输数据
:lol

网友P:
我们现在使用的IC卡就是这个无线供电,其实有些国家已经有了一些实验积累了,不过大功率时就...

网友Q:
期望能过远距离传输。

网友R:
貌似已经有现成的产品了,手机充电器,直接放上去就可以充电,不用插头,呵呵

楼主:
晚上又做了一点改进,基本能驱动单片机,流水灯真正“流”起来了。。。。

楼主:
接收电流可以到30左右了,在大电流时还有轻微的闪烁!大家有没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S:
做125khz 远距离读卡机时

我也试过  距离30cm 就可以线圈感应点亮一个LED  实际电流没测

改天测下

网友L:
转个,给LZ提供提供思路,这个效率好像能做到75%
http://www.hudong.com/wiki/%E6%97%A0%E7%BA%BF%E4%BE%9B%E7%94%B5

楼主:
把频率改到50KHZ左右,接收加了稳压滤波电容后,电流可以到50ma了。。

网友L:
怎么能做到不辐射电磁波,而只产生运动的磁场呢?

楼主:
明天可能上不了网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实验还会继续做下去,等稳定以后再做下面的东西。。。

楼主:
辐射电磁波,方面还没有考虑,但小小功率的话,应该不会太大吧!有条件的话可以测一下的。。

网友T:
我推导过完整的方程,理论上效率可到100%,功率可以做得很大,距离也可以做得比较远,未必需要很高的频率。但一个缺陷是需要调谐,这就意味着收发双方的位置必须相对固定,一旦相对位置发生变化,就失谐,传输效率就急剧下降。

网友U: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但是我们用的的2M的频率。不知道楼主的效率能达到多少???现在我们也做出来效率可以只有37%。

网友T:
我最高做到50%,主要是输入输出电压都比较低,只有5V,这东西低压大电流不好做,如果输入输出电压比较高,效率有望突破70%。

网友L:
可以升压后再传输,接收端降压嘛,多一个步骤而已。

网友V:
应该不是吧,电磁炉那个是通过改变磁场,使到原子碰撞产生热,这个是改变磁场使那边产生电流,我也不清楚,哈哈,有没有测过效率有多高啊?
引用 网友B:

那是微波炉

网友:
怎么没办法插入图片?
我买的是这个网站的套件。也是无线供电。初级是线圈,次级是线圈加磁环。因为无线供电电流小,还是5V的STC89C51,存在供电电压不足。工作几分钟LED字幕就暗下来了,发现是振荡管B772发烫。
http://www.51dz.com/0/s---2489--.htm

网友:
原来高级回复的上传附件就可以贴上图片。则试成。我认为这个原理图有问题,D1-IN4007是不是正负极装反了?如果按原理图焊电路,电机转的很慢,LED字幕根本无**常显示。可把D1-IN4007正负极调换后,无线供电电压很低。
哪位帮忙看一下,原理图中的无线供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W:
我记得无线电杂志 前几年有个专题专门介绍 无线供电的** 并且推出专用的芯片 你们去找找看 我记得效率还是不错的 可以给手机充电并且可以点亮灯**

网友X:
看过有成型的模块,电能损失比较严重,那个距离好像比你的要远些

楼主:
再更新一点实验进展图片,请大家指点。。

楼主:
试了一下跟电脑USB接口供电的电流基本一样了

楼主:
原来高级回复的上传附件就可以贴上图片。则试成。我认为这个原理图有问题,D1-IN4007是不是正负极装反了?如果按原理图焊电路,电机转的很慢,LED字幕根本无**常显示。可把D1-IN4007正负极调换 ...
引用 网友Y:

你这个我试过,没有成功,我最后参考了艺新工作室的555振荡方式。。。就是现在的这个。。。基本达到自己的要求了!

楼主:
刚才把输入电压加到9V,输出电流可以达100MA了,只是发射管发热增加,要加做好散热处理!

网友Z:
不错,就是效率低了点而已。

网友G:
回复 网友O:
那个是07年的,08年木有大赛~

网友AA:
线圈是自己绕制的么,用的线是不是太粗了。。。

网友AB:
可以做到1m的

网友:
不知道效率怎么样,要是效率很高的话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AC:
高,高,实在是高!

楼主:
线圈是从电脑开关电源上拆下来,手上只有这样的,主要是想做旋转LED的,现在可以达到稳定供电了,下面再贴几张图

网友AD:
长见识了

网友AE:
没这么简单吧,1CM没有实用价值呀,还要继续努力

网友AF:
这东西可以可以参考一下 无线首发的ic卡,现在这种RFID很多的,不过首先是接收端对功率要求很低。不然,感觉,很难做远距离。这种通过线圈谐振,我做过一个900K的,距离也就20cm,差太多。耦合效率太低。

网友AG:
有意思 ,回去也去做一个!

网友AH:
楼主,你的东西对于我这样的初学者真是太牛了,佩服

网友AI:
很多年前就玩过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学习不在早晚,关键是学习的过程!我也是个初学者,所以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我会把这个手工慢慢完善!也想从中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吧。

网友:
距离受限制1cm,,实用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AJ:
就是一个松耦合变压器值得这么高兴吗

网友AK: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用蓝牙供电,或者试试wi-fi无线供电

网友AL(2010-06-14):
楼主好强!能否加下我Q 像你请教一下!410990953

网友AM:
类似的这种东东在电视新闻上看到过,相距几方米之外的一个白炽灯泡被点亮了。

网友AN:
可是这个怎么反馈稳压呢   当负载变化的时候  输出电压变化岂不会不稳定。。?

网友AO:
有点像无磁心变压器

网友AP:
请问一下那个线圈匝数一般要多少呀?

网友AQ(2010-09-05):
挺不错的一个思路,楼主用的功率管是什么的?中高功率的?还是常见的9018 8050之类?还有,如果提高频率,到高频段,又会有何效果?您的发射功率有多少?

新手刚接触这方面,还望大牛们多多指教

网友AR:
楼主.看到你的红外发射和接收部分..很想看看你怎么做在一个MCU中.发射红外信号同时去接收红外信号.
我是C初学

网友AS(2012-02-13):
楼主能分享一下
这个无线供电理论上的原理吗?
我就没有找到  较少比较好  关于 电磁感应 无线供电 讲的详细的

网友AT(2012-12-16):
拿来参考一下

网友AU:
搞无线的人对这个东西很熟悉了

网友AV:
现在50cm已经实现,大功率2M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AW:
这种这么强劲的无线会不会对人体不好??

网友AX:
厉害,这个能传输多少瓦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