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是否合理

楼主(2010-05-05):
这个电路图是否合理

网友A:
桥式输出量太小,不要用高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虚线框里面的吗

网友B:
这不是挺正规的应用么,哪里不合理呢?

网友C:
这个和信号大小无关,和输出信号频率有关吧,如果有效信号是高频,高通没问题
2# zjp8683463

网友A:
桥式电路频响不会太高.高通引入的噪声可能比信号还大.

网友D:
主要还是要看前面的信号是个什么样子了,电路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改成低通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E:
标准电路

网友F:
图中用高通主要是隔开直流的作用吧,使INA的输入信号共模电压为0,增大信号动态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F:

高通滤波可以去掉吗。

网友G:
不是高低通的问题,楼主首先要交待的Sensor输出的信号是什么性质的。
如果是直流(或频率非常低)的,那电路就是错误的。
如果RC时间常数比较小(与信号的周期比),那就是高通。
如果RC时间常数较大(与信号的周期比),那就是个隔直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G:

普通电桥,应该是直流的

网友H:
电桥还能输出交流信号吗?可以去掉R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