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量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0-05-05):
各位大虾,我现在想把“经处理的视频信号”传输到远处。
考虑到普通8位的单片机的运算能力,如果要传输大量
的实时视频信号,8位单片机可能达不到这一要求(8位单片机我只会AVR和51)。
如果采用32位的ARM芯片(我只用过LPC的2131)。如果实时传输这么多的数据的话。我应该怎么传输呢?是直接用ARM的某一功能还是通过什么芯片发送数据的呢。
因为ARM芯片我只用过LPC的2131这款最简单的ARM7芯片。对其他的ARM都不是太了解。我希望各位大虾们能给我点建议
比如:某某ARM的xxx功能。
   或 某某ARM+XX芯片。
可以实现大量的数据传输。
谢谢了。

网友A:
呵呵,你这主要受限于信道的通信速度而不是MCU的处理速度,因为你采集的图像信号根本没必要做什么处理,直接传到PC处理就是了。

网友B:
只能用专门的通信控制器(采用同步技术传输),例如以太网芯片8xx9.(8139?)
很简单的事,买个以太网卡,和你的MCU接口就行了。网上接口资料大量。

不过我有疑问,你要送到以太网卡上传输的大量的视频信号数据是从哪来的?如何送到以太网卡上的发送缓冲RAM (好像1K字节一帧)?

楼主:
感谢楼上的两位大哥的回复。
是这样的。我现在的这个设计也是刚刚启动的。
由于我之前都是用8位单片机或简单的ARM7做些DIY。
现在要做个“视频的远距离传输”的东西。我还是一头雾水的。
我的难点也是楼上提到的两点。
1:把视频信号编程数字信号传输给我的单片机。
2:把转换过来的视频数字信号传输出去。
我平常见过的摄像头都是人家做好的。就是通电后直接就可以用TFT屏显示的。
我现在想把选用的单片机型号确定下来,想着如果有相应的ARM7或ARM9有相应的功能的。做起来就事半功倍了(呵呵,这个想法在大虾看来是不是太嫩了。)
所以就发布了上面的问题。大家见笑了。
再次感谢楼上的两位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