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C6219R302应用的问题?

楼主(2010-05-05):
XC6219R302是一个LDO,输入3.8-7V。输出3V,带有SHUTDOWN控制。可我按照它的说明上面连接后发现不以接负载,一接负载电压输出就不正常,应该输出是3V,变成了3.4V,而且输出电路中不能出现0.1UF的电容,有了也不正常,正是郁闷,搞了一天这个小东西搞不定呀,请熟悉的朋友指点一下,这个东西应用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有可能是输出电容问题拉!
我公司有与之完全替代的!
shenzhen1717@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