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谐振电路 正弦波

楼主(2010-05-05):
图是老师给的,有部分不懂,请前辈解答!
CD4049的输入是一个125Khz的方波,后面是RLC串联谐振,最终输出的是正弦波。我有两点不懂:
1.老师说谐振的电容是C3,那C4的作用是什么?C4的引入会不会影响谐振频率?
2.Q1的偏置电路好像不对,电路我还没焊完,但理论分析感觉参数有问题。5v供电的话,Q1基极应该偏置在1v左右。

网友A:
谐振电容是C3C4串联。C4变化会影响谐振频率。
R4R5分压供Q1基极,两个电阻数值似乎是不对。应该是没有信号输入时OUTPUT近似电源电压一半才对。

网友B:
output 是否要加个电容!?
还有是不是考虑加个电容自举!?

网友C(2011-04-02):
R2,L2,C3,C4组成串联谐振
然后取C4上的谐振电压作为负载的的输入

网友D:
看来我理解有问题,原以为c4 不参与谐振。

网友E:
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

网友E:
你那个输出的电阻也有分压的

网友F(2011-08-31):
你能放大多少倍啊

网友G(2013-08-11):
不知道这个电路的输出频率是否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这个电路的输出频率是否稳定

又不是振荡电路,谈不到输出频率稳定不稳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又不是振荡电路,谈不到输出频率稳定不稳定。

首先请您原谅我问个很白痴的问题.
您四楼说C4影响谐振频率,怎么这里又说"谈不到输出频率稳定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首先请您原谅我问个很白痴的问题.
您四楼说C4影响谐振频率,怎么这里又说"谈不到输出频率稳定不稳定"? ...

输出频率(标注OUTPUT那点为输出点)由输入频率(CD4049的3脚为输入点)决定,输入频率是多少输出频率就是多少。当然,不排除输入信号的某次谐波经LC谐振回路选频再由后级放大输出。但即使考虑到谐波,输出频率也是输入信号中已经存在的成份。输出信号频率的稳定性完全由输入信号的稳定性决定。
R2L1C3C4是选频电路,其作用是将U4D输出信号中某一频率选出而抑制其它频率成份,并不能产生其谐振频率的信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输出频率(标注OUTPUT那点为输出点)由输入频率(CD4049的3脚为输入点)决定,输入频率是多少输出频率就是多 ...

解释得很清楚,我明白了.多谢.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
这个输出的正弦波效果好还是方波经过多阶滤波输出的效果好?如果把谐振理解为滤波的话(谐振阻抗小),应该是谐振的效果好吧?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解释得很清楚,我明白了.多谢.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
这个输出的正弦波效果好还是方波经过多阶滤波输出的效 ...

很难说,要看具体情况。
如果输入信号有多个频率,经放大后必定各频率信号都含丰富谐波,要求从中选择出某一频率信号,那么LC谐振方式在Q值较高情况下选择性比较好,因其带宽相对比较小。但电感容易变值,容易受温度湿度影响,容易受到外部杂散电磁场干扰。因此在收音机之类应用通常是用LC谐振方式。此方式在频率低时因电感体积重量大而不适用。
如果输入仅一个频率,要求滤除高次谐波保留基波,那么较高阶RC低通可能比LC谐振更好。此时不同的两个谐波频率相差总是基频,不存在频率相差很少的情况,滤波器转折频率受环境影响稍有变化并不影响工作。此方式特别适用低频,因电阻无论大小,体积重量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