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水泥电阻的温度与阻值变化关系!!!

楼主(2010-05-05):
我目前用了一个水泥电阻做5V1.4A电源的负载,水泥电阻上的温度有200度,听说当电阻上的温度上升时水泥电阻阻值会变化是真的不?
如果真的会变又是什么关系变化的呢?

网友A:
温度变化时水泥电阻的阻值会变化,但变化并不很大,比纯金属小得多。
200度,可能已超出允许的温度范围,楼主超功率使用了吧?

网友B:
200度,都焦炭了吧

网友C:
200度 应该没问题,自己测测吧。

楼主:
200度我认为也没问题,因为我用电流测试过了:常温下和200度时电流是一样了。
要是有一个水泥电阻的温度与阻值变化关系曲线图就好了,那样就更好说服我们老板啦...............

网友A:
水泥电阻自身允许这么高温度还是不允许,我没查资料,但你的电路板和焊锡肯定不允许。

网友D:
老师说可以到800度。
咸阳做水泥电阻的厂子里说的。

网友E:
如果密封不好的,高温下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因氧化导致阻值增大。

楼主:
maychang 我的水泥电阻只是当电源的假负载用,不是焊在PCB上面?
我是想了解:如一个3.3ohm的水泥电阻在常温下为3.3ohm当温度上升到200度时它的阻值是否会变化,又是如何变化的?阻值与温度又是何种变化关系。

网友C:
你可以把电阻加热后,测一下嘛,并不一定要到200度,只要测出每度变化多少,再估算出200度之后的值,应该不会差太多。

网友F:
天神说的对,不一定要接电路中来试,只需要放到恒温箱中保温一段时间,再在各种温度下测量阻值的变化就可以了,太高温度实测不了就外推,唯一要注意的是阻值比较小,测量要采用精确一点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