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tm32关闭全局中断问题

楼主(2010-05-05):
我使用裸奔方式
先定义
#define  NVIC_ISER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E000E100)
#define  NVIC_ICER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E000E180)
我使用rtc秒中断定义如下
#define dis_rtc_g_it NVIC_ICER0 |= 1<<3
#define en_rtc_g_it  NVIC_ISER0 |= 1<<3   //rtc全局中断

开始我写
en_rtc_g_it;
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也可以进秒中断
但是在某个地方我需要关闭它,于是我写
dis_rtc_g_it;
结果所有的中断都关了,包括timer等。
后来我干脆程序一开始不写en_rtc_g_it;,只写dis_rtc_g_it;,结果所有的中断还是都关闭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下面是官方文档
寄存器说明---------------------------------
4.2.3         Interrupt clear-enable registers (NVIC_ICERx)
Address offset: 0x00 - 0x0B
Reset value: 0x0000 0000
Required privilege: Privileged
The ICER0-ICER2 registers disable interrupts, and show which interrupts are enabled.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CLRENA[31:16]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CLRENA[15:0]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rc_w1
Bits 31:0  CLRENA[31:0]: Interrupt clear-enable bits.
Write:
0: No effect
1: Disable interrupt
Read:
0: Interrupt disabled
1: Interrupt enabled.

地址---------------------------------
NVIC register map
The table provides shows the NVIC register map and reset values. The base address of the
main NVIC register block is 0xE000E100. The NVIC_STIR register is located in a separate
block at 0xE000EF00.

void NVIC_SetPendingIRQ (IRQn_t IRQn) Set IRQn pending
void NVIC_ClearPendingIRQ (IRQn_t IRQn) Clear IRQn pending status
uint32_t NVIC_GetActive (IRQn_t IRQn)
Return the IRQ number of the active
interrupt
void NVIC_SetPriority (IRQn_t IRQn, uint32_t priority)          Set priority for IRQn
uint32_t NVIC_GetPriority (IRQn_t IRQn) Read priority of IRQn
void NVIC_SystemReset (void) Reset the system
Table 36.     CMSIS functions for NVIC control (continued)
CMSIS interrupt control function Description
Table 37.     NVIC register map and reset values
Offset       Register
0x000
NVIC_ISER0 SETENA[31:0]
Reset Value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x004
NVIC_ISER1 SETENA[63:32]
Reset Value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x008
NVIC_ISER2
Reserved
SETENA
[67:64]
Reset Value 0    0    0    0
0x080
NVIC_ICER0 CLRENA[31:0]
Reset Value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x084
NVIC_ICER1 CLRENA[63:32]
Reset Value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x088
NVIC_ICER2
Reserved
CLRENA
[67:64]
Reset Value 0    0    0    0
向量表--------------------------------
0      7      settable    WWDG Window Watchdog interrupt 0x0000_0040
1      8      settable    PVD
PVD through EXTI Line detection
interrupt
0x0000_0044
2      9      settable    TAMPER Tamper interrupt 0x0000_0048
3     10     settable    RTC RTC global interrupt 0x0000_004C

楼主:
我狂晕,刚试了一下把
#define dis_rtc_g_it NVIC_ICER0 |= 1<<3
改成
#define dis_rtc_g_it NVIC_ICER0 = 1<<3
就可以了,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这个寄存器为什么不能用或操作呢
我试了
#define dis_rtc_g_it NVIC_ICER0 |= (1<<3)
也不行

网友A:
|=  是读出再写回;
=   是写入前不读出。

请检查读出的是什么内容。

楼主:
想了一下,明白了
关键在于这个寄存器的读操作上面
如果用或操作,会先读取此寄存器的值,而读这个寄存器会读出当前中断使能的情况,如果某个中断被使能,那么相应的位数值为“1”,这样再写回去的话,就会把所有打开的中断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