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适合单片机的算法(内附匠人分析见14楼)

楼主(2010-05-05):
单片机大多资源小,算法占用的资源越小越好,现在介绍就是一个占用很小资源的算法,这个算法是本人在进行扫描仪设计,实现灰度转二值时实现动态阈值,当时为了跟踪灰度等级的变化,需要一个灰度积分跟踪电路,开始使用一个电容积分电路,用灰度信号对电容充电,放电时以该电容电压的比例进行,实现对输入信号的跟踪,但用电容的电路设计比较复杂。过后发现这种比例放电的思想用软件实现非常简单,且具有积分、微分的作用。
具体公式如下:
       SUM=SUM-SUM/n+S
       其中:S为采样值,SUM为保存值,n是放电比例、最好选2的幂次数,单片机移位即可,不需要做除法,跟随后得到的值为SUM/nSUM注意不溢出,预留的容量为采样数最大值的n倍,初始化时如果是跟踪一段时间后使用,可以是任何值,否则可以用采样值乘n初始化。使用值为SUM/n(下文中SA),实现SUM/nS的跟踪。还有一个关键是计算周期T,即多长时间进行一次。
一、积分作用:
1.平滑滤波(滑动平均滤波)
由公式中可以看出,每次采样、计算后,当前采样的影响对SUM/n只有1/n,而且采到的值随次数的增加影响越来越小直至没有,相关性逐渐减弱,而且是连续相关。如果计算周期与采样周期相同,使用计算后的值对干扰有n倍的抑制,即积分的平滑滤波作用,如1ms采样一次,同时运算一次,
则使用值SA=SUM/n为抑制干扰的结果,且同样是1ms给出一个结果,使用两个变量实现平滑滤波,并且是即时使用的,与采样几次平均的平滑不同。

楼主:
2.动态阈值
在很多应用中需要动态阈值,比如触摸按键的键阈值门限,血压计的心率检出,前面提到的灰度转二值黑白图像等(灰度转二值因为扫描速度2.5Mbyte/S,不能使用软件运算,但可以使用可编程逻辑实现)。动态阈值是对信号积分后得到的低频变化再与基本门限相加在触摸按键中增加动态阈值可以提高其适应性和可靠性。关键是根据按键反应时间和按键间隔确定按键积分参数,跟踪速度,n、T越大跟踪的越慢,积分效果越好。

3.锁相作用:把上边的积分运算,用于对时间上周期的信号,例如根据过零触发信号锁定交流电源周期,使用两次T时间不同,其它相同的运算,由于T不同,跟踪速度不同,当两次运算的结果相等时可以确认为锁定,这时得到的是准确的电源周期值,而相位偏差也很小。

楼主:
二、微分作用:
公式中的SA趋近采样值S,如果S是线性的,SA的值是可控滞后于S,那么运算的间隔时间T不同,得到的跟踪曲线的滞后特性不同,这种滞后特性的差和间隔时间就是微分特性,表示曲线的变化规律。如电热水壶,温度的变化相当于采样时间是还相当慢的,局部可以作为线性变化来处理。下边以设计电热水壶的过程来说明微分作用。
电热水壶出口一直使用蒸汽开关这种需要交专利费的方式。不使用蒸汽开关检测压力只能使用热敏器件检测温度。
温度检测的环境要求:
1.        海拔高度不同的地区水开的温度不同。
2.        热敏器件的误差较大,必须克服,否则可生产性不足。
3.        环境温度不同,电源电压不同,装水量不同。
由要求1、2决定检测温度不能判别水开与否,需要检测温度的变化率,但温度变化率的判别又和要求3相关,下边曲线图为热水器的加热曲线。蓝线为即时温度,橙色为一次运算后的曲线。

图中加热过程中间添加了冷水,曲线有一段下降,过后的加热过程两个曲线有个差异滞后,同一个时间的两个曲线差表示了加热效率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加热效率体现了环境温度不同,电源电压不同,装水量不同的综合效果。由于滞后的时间可以通过计算周期T来调整,知道滞后时间又有相减的差,这就是微分效应,加热过程整个就是效率的变化过程。我们可以通过1秒钟计算一次,2秒钟计算一次,加上原始数据得到三个曲线,效率的变化一目了然。
        第一次的水开检测使用效率的方法,同时也会得到水开时的温度检测值,微分特性本身是可以预知变化趋势的,如果1秒钟计算一次,用当前检测值减去这次计算的结果,这个差与当前值相加,就可以做为当前1秒后的结果,也就是预知1秒后加热的检测值,结合第一次得到的水开温度检测值,以后的水开检测就有两个判断条件。

楼主:
曲线图没贴上去,在论坛10多年了,大多时间都潜水了,不会贴图,这个是本人的从事技术工作体会到的一点东西,写的不好,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有图就好了。

如果实在不会上图,把图发到 zj_artisan#hotmail.com  (#用@代替),我帮你转发。

网友:
呵呵,我发现这里面的很多板油都不会贴图片,很奇怪哈,在高级回复里有
不错的帖子

楼主:
其实找一组数局,用Excel 把公式填进去,一拉就出来了,做成图表,很简单,我的QQ:927299366

楼主:
平滑滤波

网友A:
有图就有裤子!:)

网友A:
帮楼主上传一张图:

动态阈值的图

网友B:
哈!
这个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A:
拨开迷雾看真相,作者的这个算法,本质上,就是一阶滤波(低通滤波)。

引用作者原来的公式
SUM=SUM-SUM/n+S
首先点破一下,等号前面的SUM代表的是本次运算结果,而等号后面的SUM代表的是上次运算结果。

且看匠人如何推导:
设:
SUM=A
SUM/n=B=本次滤波结果
1/n=a (一阶滤波系数)
S=本次新采样值

则:
A=nB
B=A/n

另外:
AB 代表本次值
A’B’ 代表上次值

作者原公式逐步推导:
原始:SUM=SUM-SUM/n+S
1步:A=A’ – A’/n +S
2步:nB=nB’ – B’ +S
3步:B= (nB’ – B’ +S)/n
4步:B=B’ –B’/n +S/n
5步:B=1- 1/n
B’ + 1/n*S
6步:B= 1-aB’+ a *S

推导到最后一步,是不是很眼熟啦?
呵呵,这就是经典的一阶滤波(低通滤波)的标准公式了。

楼主:
本身得到的就是基于积分来的,用软件可以多次,不同时间间隔运算,作用就多一点,写出来仅是为同行更方便,SUM/n只有与采样值相等,运算前后才不会变,否则总是趋近,大学学到的是纲,好多人说学校没学到东西,却不知影响我们思路的都是以学校学的为基础。

网友A:
本身得到的就是基于积分来的,用软件可以多次,不同时间间隔运算,作用就多一点,写出来仅是为同行更方便,SUM/n只有与采样值相等,运算前后才不会变,否则总是趋近,大学学到的是纲,好多人说学校没学到东西,却不 ...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C:
做个记号

网友D:
SUM=SUM-SUM/n+S

这个迭代公式实际上是指数函数, 冲击响应的离散序列为 (1 - 1/n)^k. 也可以被理解为 RC 滤波的数字形式。

网友D:
顶顶楼主, 这种公式很有用, 自己能总结出来非常了不起。

网友E:
呵呵,时间换来的结果.

网友F:
潜水是个什么状态?

网友G:
实际使用的时候,SUM初始值最好用第一次测量的结果。

楼主:
初值使用要看应用的条件,初始值可以使用第一次的结果,最好人工做一个偏差SUM=S*n-常数,使之不满足应用的条件,我用的时候初始化不管,初始化为0,直接S*n或做偏差。看大家应用条件。

网友H:
跟着大家学习

网友I:
SUM = SUM - SUM/n +S

两边都除上n,就显然有

X = X (1 - 1/n) + S/n

搞得数学点(加上下标[m]),有:

X[m+1] = X[m] (1 - 1/n)  + S[m]/n
(X[m+1] - X[m]) / (1/n) + X[m] = S[m]

那是什么?不就是这玩意儿:

d X(t) / dt + X(t) = S(t)

网友J:
很好,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K:
看完1楼和25楼后,不知道该不该使用这种算法了。

网友A:
看完1楼和25楼后,不知道该不该使用这种算法了。
引用 网友K:

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非典型形式(来自于作者的实践),一个是典型形式(来自于前人的总结提炼)。

该不该用这种算法,取决于其效果是否能为我所用,而不是公式的外在形式。

楼主:
简单好用就可以,建议大家用一下,把经验写出来。

网友D:
25 楼 HWM:
搂主的公式没有问题, 不会越搞越大. 你的推导大致也是对的, 这样写更清楚些:
y(k+1) = y(k)*(1-1/n) + x(k+1)

这个迭代公式是收敛的,不会越搞越大. z变换公式:
y*z = y *(1-1/n) + x*z.

a = 1 - 1/n 得到:
y/x = z/(z-a)

这个公式的传递函数是 z/(z-a), 教科书上可以查到这个公式是一个指数函数: a^k (k = 0, 1, 2, 3, ..... )
由于a<1, 所以 a^k 是收敛的. 如果 b = 1/a = a^(-1) 则时间域冲击响应的方程为:
f(t) = (1 - a^t) = 1 - b^(-t) , 也可以变换为:
f(t) = 1 - e^(-t/T) -------> 这也是 RC 滤波器的冲击响应函数.

网友I:
哦,确实,相差n倍。

网友D:
更正 30 的错误,
f(t) = (1 - a^t) = 1 - b^(-t), f(t) = 1 - e^(-t/T) 是阶越响应.
f(t) = b^(-t), f(t) = e^(-t/T) 才是冲击响应函数.

网友L:
理论和实际的良好结合!学习中...

网友A:
HWM 和 highgear 把此贴上升到了理论的层面

网友B:
21IC上高手倍出,学习了。

网友G:
和移动平均算法来比。
1 如果信号是有噪声的直流信号,测量的由于有微分功能,会不如移动平均算法准。
2 对于信号不是直流的,特别2楼的图,优势就出来了。
3 省控件资源。
4 计算快,节省时间。

认了那句大道从简。

网友M:
可以看作一个惯性环节

楼主:
技术沉淀这点东西,自己顶一下

网友D:
我再顶搂主一次。

网友N:
看某人,怎么越来越不顺眼

网友N:
别人写的东西,自己来分析?

网友N:
还加到标题里,如果是我,就吐了

网友O(2010-08-06):
mark!以前滤波都只考虑FIR,今天学习了

网友P(2010-10-25):
做个记号 不准以后用得着:loveliness:

网友Q:
还可以,提升到理论层次的我喜欢。

网友R:
一阶滤波,做个记号,回头学习。

楼主(2011-02-17):
今天在匠人笔记里也看到这篇,书里有没有不知道,我没买。我写这个侧重是应用形式,得到的就是由电容积分特性,推到数学也没错。

网友S:
这个实际就是一阶滞后数字滤波

网友R:
不管是什么,这都是LZ的经验总结,值得借鉴。

网友T(2011-10-29):
做个记号,滤波算法

网友U:
这个我很早就在用了! 在单片机确实是个不错!

网友V:
实际应用中,新采样值进入滤波器前先做阀值判断。

网友W(2012-05-19):
不错不错。
楼主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X:
学习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典型应用

网友Y:
围观下,在公司,晚上再来拜读

网友Z:
标记、保存

网友AA(2012-06-30):
还没明白过来,需要细细研读、、、

网友AB:
好贴啊,相见恨晚

网友AC(2012-12-11):
看不懂哎

网友AD:
高数没学好!恶补去

网友AE(2013-04-19):
感觉自己有点弱了!要多角度思考总结问题!

网友AF:
额,我看不懂= =,我还是太新手了

网友AG:
好像很不错的样子,学习了。~

网友AH(2013-05-20):
完全不懂

网友AI(2013-08-14):
好贴,记号一个,明天再仔细看。

网友AJ:
我咋觉得这个方法有误呢?
楼主的那个公式,最终的结果是越来越大,因为SUM/N有误差,余数被忽略了,值总是偏小。

网友AK:
我之前用迭代法做动态阈值感觉效果不错,但是有一个缺点就算法进行时间比较长,对单片机的要求比较高。楼主这个想法不错,再仔细看看

网友AL:
有点意思

网友AM(2014-01-22):
膜拜前辈。

网友AN(2014-05-29):
引用 网友A:
拨开迷雾看真相,作者的这个算法,本质上,就是一阶滤波(低通滤波)。

引用作者原来的公式

又是一个高人呀

网友AO:
引用 网友A:
拨开迷雾看真相,作者的这个算法,本质上,就是一阶滤波(低通滤波)。

引用作者原来的公式

膜拜

网友AP:
很好的思想

网友AQ:
高手从云,做个标记

网友AR(2014-07-21):
好棒,虽然看不懂。。。大二都结束了,这个看不懂,正常吗?我通信工程专业的阿。。。。

网友AS(2016-12-08):
又多了一种选择

网友AT(2017-02-08):
公式看不懂,为啥我算出来越来越大

网友AU:
很好,又看了一遍。

网友AV(2017-04-10):
引用 网友A:
拨开迷雾看真相,作者的这个算法,本质上,就是一阶滤波(低通滤波)。

引用作者原来的公式

分析的透彻.

网友AW(2018-04-09):
引用 楼主:
二、微分作用:
公式中的SA趋近采样值S,如果S是线性的,SA的值是可控滞后于S,那么运算的间隔时间T不同, ...

没有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