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功率和拓扑结构的关系?

楼主(2010-05-05):
我想知道做开关电源功率和拓扑结构的关系,我从书上看到做多大的功率是有一定的结构的?能给我列一下吗?谢谢

网友A:
既然你都自己看到了,呵呵,为何不把它列出来,让我们也学习一下呢?:)

楼主:
关键我没记住,只是以前看到了,没注意,现在想知道了,但是找不到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B:
输出功率与电路拓扑并无确定关系。
不过,单端反激电路较简单,驱动和功率管比较容易集成化,所以小功率电源常用单端反激电路。
同样的功率管,半桥可以输出的功率显然比全桥小大约一半,所以大功率常选择全桥。

网友A:
即是这样,那我也说一点吧,欢迎拍板:
100W以下,用反激就好;
100—500W,用半桥即可;
500W以上,就如版主说的,用全桥!

倘有疑问 欢迎拍板!

网友C(2011-12-16):
你好,那全桥是不是就是输入加个整流桥?就是全桥

网友D:
楼上说的是整流方式的全桥,为避免混淆,会把全桥方式的整流称之为桥式整流。而一般说到全桥是指变流方式的全桥。:lol

网友E:
你好,那全桥是不是就是输入加个整流桥?就是全桥
引用 网友C:

哈哈。那我也联想一下。全桥就是输入加个整流桥,那半桥就是输入加半个整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