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便宜的usb转spi,iic总线的接口芯片

楼主(2010-05-05):
要做一个单片机和pc机通过usb通信的系统。
单片机自带spi,iic。
求一个usb转spi或iic的芯片
再问一句,这种接口芯片是否要编写相关的驱动程序?

网友A:
Silab有类似的芯片的。以前用过CP2102,是USB<--->UART,很简单的,驱动程序有例程帮助生成。

楼主:
顶一下,这些接口芯片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网友:
8位的MCP23008/9、MCP23S08/9,16位的MCP23017、MCP23018、MCP23016、MCP23S17、MCP23S18

楼主:
4# 897293874 这些都是扩展I/O芯片,不太适用,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B:
何不考虑 Megawin 的 MG84FL54BD 呢?

网友:
只要速率不要求很快,可以有很便宜的IC。
QQ:1323964633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做一个产品的升级版,所以改动不会太大。
现在需要一个不用编写驱动代码的usb转spi总线接口芯片

网友B:
有的 , 问一下他们代理吧

网友C(2010-08-10):
英国FTDI的FT2232,FT4232系列芯片就可以做SPI和JTAG,iic这些的。
我们有很多的开发经验,有需要可以发个邮件给我anson@cyberwin.com.cn
QQ:1511883828

网友D(2010-10-13):
Holtek SPI TO USB IC HT45B0K

网友(2017-04-24):
CH554: 51内核的USB和touchkey单片机,可做USB转IIC

网友E:
用PIC14K50 8bit MCU,有USB,I2C,SPI, 价格才6元左右。 QQ 1103052187

网友F:
用CH554T SSOP20,带USB DEVICE/  UART/  SPI/  touchkey  价格才2块多

网友G:
用stc15w系列软模拟USB转SPI,才1块多

网友G:
新出的stc8f04才5/6毛

网友H:
用CH551G,增强型51,USB,Touchkey,SOP16,UART ,SPI 价格1元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用CH551G,增强型51,USB,Touchkey,SOP16,UART ,SPI 价格1元

这个CH551G 内置晶体,精度能满足全速USB的精度要求?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个CH551G 内置晶体,精度能满足全速USB的精度要求?

可以满足,没问题

网友J(2017-06-11):
哪里买样片,CH551G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以满足,没问题

还好,我仔细看了手册。要不就被忽悠了。
你是厂家技术支持?
手册上写的精度根本不能满足全速usb的要求
你得加强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还好,我仔细看了手册。要不就被忽悠了。
你是厂家技术支持?
手册上写的精度根本不能满足全速usb的要求

CH551的内部RC完全可以满足全速USB的应用,是经过实际测试的;若有问题可参考此贴回复中关于内置RC精度对USB影响的描述: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4145_1.html

网友I:
引用 网友F:
CH551的内部RC完全可以满足全速USB的应用,是经过实际测试的;若有问题可参考此贴回复中关于内置RC精度对 ...

跑去嘉立创看了你的回复
还是没看懂,要是时钟是经过校准再给usb,那你们的datasheet为什么不明确写出来?
校准无非就是芯片捕捉usb信号,然后校准,但是你们datasheet上并没有说明。
你们手册上的框图就只是一个内部时钟经过pll倍频再分频给usb,精度并没有改善。

而且你这句话“经过实际测试的”。这是不是太不专业了。实际测试能测多少机器?实际测试就代表满足规范要求?
你们要是有信心,应该去过usb认证测试,而不是“实际测试”。

我没有贬低你们,你们要是能确认精度满足要求,我会选择这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