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连接不上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05-05):
ICD2连接不上,老出现这个
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88, read=0x0)
驱动都装了一遍,系统也下载了一遍。
以前能用,今天我把ICD2在别的电脑上用了一下,再回来我的电脑上,就要求重新Download Operating System ,然后就是一直出现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88, read=0x0),单片机部分都没问题这个请大家放心

网友A:
ICDWarn0020:Invail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 read=……)。
A2:1)如果读出来的ID不是0或者全1,则为软件上选择的芯片与实际芯片不符合。
2)如果读出来ID为0, ICD2主机与芯片之间的6芯扁平电缆的水晶头与卡座之间由于经常需要拔插的缘故比较容易松动而导致接触不良,大部分的0020警告都是由于这个原因产生的。请检查六芯线是否接触不良,芯片与芯片座是否接触不良,芯片与六芯线连接是否正确。
另外,电源地未连接好,包括目标板电源负载不足导致供电不足,也可导致此提示。常见为只连接了一组的电源地到六芯线处,请把所有电源地均连接好,包括AVDD,AVSS。

网友B:
大概是你的线断了或快断了。经常碰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