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驱动和IGBT的驱动

楼主(2010-05-05):
MOS和IGBT都是电压型开启的功率器件,但是要打开的话,是不是也需要一定的电流呢?比如说有这样的事实存在,Ig不到1mA,MOS或者是IGBT是不能够打开的?

网友A:
存在栅极电阻,书上应该又讲

网友B:
更重要的是电容性电流。
开启所需要的电荷量在datasheet中都有标明,至于电流大小那就要看多长时间开启了。